[技术问答] PWM捕捉不实时问题

楼主(2014-08-23):
是这样的,捕捉是在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候才会计数,但是假如我要用捕捉的方式实时地检测一个PWM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在输出PWM的时候,在中间会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一直保持在低电平的状态(PWM=0)。此时我们会发现单片机捕捉到的PWM值一直是上一次有占空比计算出来的PWM值,而不是PWM值为0,大家是否有碰过类似情况呢?最好是怎么解决的,想听听前辈们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顶一下,坐等高人

网友B:
你需要计算中间溢出中断发生的次数,发生一次中断,计数一次,计数次数*溢出时间+原来PWM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计算中间溢出中断发生的次数,发生一次中断,计数一次,计数次数*溢出时间+原来PWM的值 ...

大师啊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啊大师

:lol我是这么理解的,没实际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理解的,没实际用过

你确定你没有实际使用过,只是停留在理论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理解的,没实际用过

高人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单片机,我在用NUC472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时间太长的话应该会错误,好像TIMER0里面也有个抓脉宽的,我想通过溢出时也是会进入中断的,所以记录中断次数再做累加计算应该是可以的,PWM的还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单片机,我在用NUC472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时间太长的话应该会错误,好像TIMER0里面 ...

坐等高人扔玉

网友F(2014-11-11):
请问PWM初始电平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