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单片机与传统8051运算速度

楼主(2014-08-23):
今天小弟看stc112的芯片手册 上面说STC12单片机的速度是传统8051单片机的8-12倍,可是如果传统8051和STC12单片机使用同样的晶振,那么stc12单片机还能快8-12倍么? 运算速度不是有单片机机器周期决定的么?

网友A:
使用通样的晶振也会加快,因为机器周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还要看指令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通样的晶振也会加快,因为机器周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还要看指令周期... ...

那请问指令周期与什么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通样的晶振也会加快,因为机器周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还要看指令周期... ...

或者说怎么计算指令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指令周期与什么有关呢?

指令周期等于若干个机器周期,机器周期等于若干个晶振振荡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怎么计算指令周期?

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资料

嗯嗯 好的 谢谢

网友B:
不是有1T的单片机么

网友C:
现在都是用15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1T的单片机么

12就是1T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用15的

准备先从12下手 再来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先从12下手 再来15

:handshake↖(^ω^)↗

网友D:
STC单片机最棒!不用新编译器,下载器很简单.国文资全.希望其他的单片机向STC学习

网友E:
STC有优点也有缺点的!
只不过初学者看不到缺点罢了!

网友F:
STC只是说比传统8051快多少多少倍

从来都不说多少MIP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TC有优点也有缺点的!
只不过初学者看不到缺点罢了!

人还有缺点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C只是说比传统8051快多少多少倍

从来都不说多少MIPS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只是说比传统8051快多少多少倍

从来都不说多少MIPS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传统的51单片机是12T模式即12系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12M晶振的话,一个指令周期就是1/12M*12=1us;
STC12的1T模式即1个系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所以相同频率下1T模式要要不12T模式快12倍。

12时钟周期为机器周期,两者可不同,况且大部分指令stc不能达到1T

网友H: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最棒!不用新编译器,下载器很简单.国文资全.希望其他的单片机向STC学习 ...

看资料就象山寨货

网友I:
优点,STC在自己的手册里说了NN遍了,缺点,一个字未提(当然任何单片机都不会说自己缺点的)。有什么缺点,大家来说说。

网友J:
STC把51做到了极致,缺点就是51的缺点

网友I:
缺点就是51内核的缺点吗?比如结构、指令集等等有些不够“先进”????

网友A:
缺点,调试测量的过程中,STC15F104E莫名其妙的芯片就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缺点,调试测量的过程中,STC15F104E莫名其妙的芯片就坏了...

如果真是这样要引起注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缺点,调试测量的过程中,STC15F104E莫名其妙的芯片就坏了...

这么“脆弱”吗?确定不是自己的问题??要是这样,那真不是件小事!

网友L:
缺点就是会莫名其妙地坏了,所以我现在不敢用在产品上。
神奇的是,同样的型号,这一批次没问题,不代表下一批次没问题。用了STC,你或成为最大的输家

网友M:
8-12是不同指令的对比,软件是有多条指令组成,综合快8-12倍是对的

网友N:
STC12的1T模式即1个系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所以相同频率下1T模式要要不12T模式快12倍。

网友O:
stc的实际运行时间可以用keil看到

网友P:
那写说STC很容易坏的,多方是设计应用的问题,设计不好,什么MCU都会坏。
一个MCU,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坏,不到一年,就会销声匿迹。

上次我好象说过,去年末,用STM32F103RC做的产品,1万套,还是手持机,用户是美国的,但是不到一个月,坏得很多,超过20%,总坏在一个外界的对频IO口上。设计时此IO已经有RC+TVS保护,不应该会坏。
查来查去,原来是采购把TVS当成ESD器件,前者5V保护,后者200V。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设计和零件都重要。在工控上,相同条件下,STM32比8位机更容易坏,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