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ads 动态走线问题

楼主(2014-08-23):
pads 动态走线老是出现锐角,和一起不可控制的自动修正线路。走的线,有好多都需要修改。请问各位用pads的前辈,动态走线如何关闭自动修正功能。我想手动怎么走,它就怎么连。谢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我在option routing 里面把smooth的选项关了,也没有起作用

楼主:
难道大家没有觉得pads动态直线的自动修正很恶心吗?????

楼主:
难道用pads的人少吗????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用动态布线这个工具???????还是我描述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在DRP模式下,用F3布线工具布线,布出来的走线,电脑会自动更改。我想把这个功能关了。常用PADS的大哥大姐,请回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用动态布线这个工具???????还是我描述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在DRP模式下,用F3布线工具 ...

FYI。

楼主:
谢谢你,但是我用的pads9.3没有这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我用的是9.3,没有这个选项。动态走线老是自动更改,走线走起来真的很不舒服。以前的是altuim的,现在接触这个软件,感到诸多不习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我在pads 9.3 router里找到了这个选项,把它去勾之后,没有自动更改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pads 9.3 router里找到了这个选项,把它去勾之后,没有自动更改了。谢谢。
...

因为我看你前面说走线用的是F3,所以认为你用的是router。

而且,也建议用router布线,layout走线不是很方便,反正对接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看你前面说走线用的是F3,所以认为你用的是router。

而且,也建议用router布线,layout走线不是很 ...

谢谢.现在都感觉不出pads的优势,layout 和 router布线都感觉怪怪的,可能是以前用protel的软件用顺手了.

熟悉了你会喜欢它的,哈哈。我不用protel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