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与IGBT选型事宜

楼主(2014-08-23):
有些中小功率的驱动如果在比较高的电压的情况下,以前一般用IGBT,现在有高压的MOSFET,价钱还好,如果对成本要求不是特别严的情况下,是不是用高压MOSFET控制起来更好一些?

网友A:
可以这么说;但高压MOS的电流偏低

楼主:
所以说是中小功率。如果从可靠性角度来说,是不是MOS也更好一些,因为它耐过流的能力要强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但高压MOS的电流偏低

MOS可以用简单并联解决电流偏低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没问题,我做的200A电动汽车电机驱动器,就用8个50A并联

网友C:
8个50A多钱?拆机件??高

网友A:
你按3倍过载去计算

网友A:
50A的MOS 去FAIRCHILD,英飞凌官网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我做的200A电动汽车电机驱动器,就用8个50A并联

直接并联吗?
还是加了均流电路;

网友A:
直接并联,驱动信号1转8并联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驱动信号1转8并联驱动

1转8用什么芯片?

网友A:
用光藕串联,15V电源

网友F:
没搞过这么大电流、这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