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4-08-23):
为什么28335在测量比较小的电压时有较大的偏差,给定的电压在0.3V左右,测出来却接近0.5V。如何提高采样的精度?

网友A:
是12bit的   但是由于硬件设计和自身的误差
采集到的会有偏差   建议你用软件法处理吧
比如滑动滤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2bit的   但是由于硬件设计和自身的误差
采集到的会有偏差   建议你用软件法处理吧
比如滑动滤波等 ...

嗯,我上午试着增加采样窗的宽度和增加采样频率的分频系数提高了精度。但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会有别的不好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上午试着增加采样窗的宽度和增加采样频率的分频系数提高了精度。但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会有别的不 ...

这个你要在精度和其他别的方面权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