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逆变器高压直流母线电压跌落

楼主(2014-08-23):
现在做高频逆变器,发现一个问题,高频变压器整流输出的直流母线会随着负载的增大不断降低,输出断路时高压直流母线将近400V,100W的负载有360多V,但负载到达1KW时就到了345V,想问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我后级逆变有5A的保险丝,但是保险丝没事,25A的管子就有点烫手了,我改变前端高频逆变的占空比,也无法拉高高压直流母线,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请问直流母线上有多大容量的电容

楼主:
两个2200UF的电容串着用的,应该是1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直流母线上有多大容量的电容

两个2200UF电容串着用,1100UF

网友A:
电容已够,你的2级逆变,的结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已够,你的2级逆变,的结构是

高频升压以后,不可控整流,然后SPWM逆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频升压以后,不可控整流,然后SPWM逆变

高频升压用的是方波逆变

网友A:
应该是高频升压的功率不足,假如后级的功率为1 高频升压部分至少为1.6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频升压的功率不足,假如后级的功率为1 高频升压部分至少为1.6倍以上 ...

现在有两个问题比较疑惑:1.不到5A的电流,为什么IGBT会发热,温升还很快。2.我将市电接在整流之前,用市电整流出来的直流逆变,上电以后还是会拉低直流母线,连220V AC也被拉低了,这正常吗?

网友A:
1.你的IGBT的开关频率能否满足,载波频率,
2.如果5A是负载的电流,那么母线电流比较大,上下桥存在直通的可能,用示波器仔细看上下桥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IGBT的开关频率能否满足,载波频率,
2.如果5A是负载的电流,那么母线电流比较大,上下桥存在直通的可能, ...

网友A:
母线对0V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对0V电流比较大

你好,我观测了一下CE端的电压波形,有的是交叉的,有的再跳变时有很大的震荡,现在我没法上传图片,放到相册里了...您说的母线对0V电流比较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上桥与下桥的开通时存在交叉,即上管没完全关断,下管有开通,这时母线有一部分电流直接到0V,会损害IBG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桥与下桥的开通时存在交叉,即上管没完全关断,下管有开通,这时母线有一部分电流直接到0V,会损害IBGT  ...

我把驱动的限流电阻减小了,还在CE端加了2.2NF的高压瓷片,还有其它改进措施吗?

网友A:
上下管的死区时间> 3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的死区时间> 3uS

楼主   高速电机驱动器设计高手啊   多多关照

网友C:
求关照啊

网友D:
参考楼上各位的分享学习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的死区时间> 3uS

你好,想问一下,大家做的高频离网型逆变器的电流THD通常是多少?

网友A:
在设计逆变器,一般很少考虑逆变器的电流THD,即使在国标里我还没注意这个指标,电流THD是通过外接LC处理

网友A:
我接触的逆变器功率都在47-600KW,小功率的我没有接触

网友E:
好有深度啊 学习啦

网友F:
可以分级测试,看第一级的功率是否足够,逆变的死区时间也很重要,之前有个项目做试验时,用的IC延迟时间较大,造成死区时间不够,用外接电源低压时测试都会使直流母线产生很大的电流,母线电压也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