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今日看到一款MOS管驱动电路不敢独享。

楼主(2014-08-23):
   这个电路看上去比较简洁,不拖泥带水,偶得,未验证,供赏析。

网友A:
这款电路的R10应接到Q9的C极,PWM为高,Q8能有效关断

网友A:
当PWM为低时Q9的C极高,Q10 能否有效导通

可以

网友A:
这个电路还得改进,在Q10'Q9前加级放大电路,Q9Q10,为NPN,PNP对寸才能有效驱动

网友B:
就为了实现电平转换吗?
一个NPN管子+N MOS+加几个电阻就差不多了;

也可以用低VGS的MOS;

网友A:
这种电路是用在大功率模块里,以确保后面的MOS快速关断,快速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PWM为低时Q9的C极高,Q10 能否有效导通

应该能,射极跟随。

网友C:
引入了 Q9 的饱和退出问题

网友D:
都串了10Ω电阻了,三极管驱动再强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串了10Ω电阻了,三极管驱动再强又有什么意义?

有些MOS需要较大驱动电压,15V驱动电压可以降低MOS的导通电阻。
用10欧姆电阻可能是EMI方面要求。15V电压和10欧姆电阻,如果驱动电路设计合理(降低R14阻值等)可以提供较大瞬间驱动电流。如果只用单个三极管驱动而且还要求小较驱动功耗就有点困难。

网友F:
请问大师这样的mos驱动方式有和好处

网友G: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有快速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可以降低MOS管在开与关过程中的功率损坏,提高电路的性能及稳定性。
MOS管的开关过程中,有一段类似线性区,即不完全导通状态,此时在MOS管上的功率损坏大。

网友H:
哪位能说说原理啊?当PWM输出高电平时,两个三极管都通,此时MOS管处的电压为什么是15V,二极管是怎么保护电路电路的啊?

Q9导通后,Q10的基极电压已经接近0,Q10还能导通?

网友I:
貌似有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改天仿真以下,然后把结果贴给大家。

网友J:
这个电路非常巧妙,中间二极管的巧妙的隔离的Q10的E级。反过来如果不加二极管Q10任何时刻均不能导通。

没有二极管,Q10也能导通啊。
这个电路里,那个二级管确实用的很巧妙,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K:
怎么看Q10也不能饱和导通,Q8栅极经过分压,最大只能到15V/2,驱动大电流也很困难

Q10是射极输出器,输出电压只是略低于电源电压,10欧电阻上的分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栅极上的电压在14V以上,不存在你说的15V/2。

网友L:
跟音频功放的自倒相电路相似。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非常巧妙,中间二极管的巧妙的隔离的Q10的E级。反过来如果不加二极管Q10任何时刻均不能导通。 ...

不加二极管会在高频开关时候,上下二极管同时导通。最近设计了类似的电路,没有这个二极管,一兆开关频率,三极管烧了几次。

网友N(2014-11-19):
引用 楼主:
应该能,射极跟随。

求指教射极输出电压不是跟基极电压相等吗,Q9通了Q10基极电压不是几乎为0吗,Q10还怎么通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非常巧妙,中间二极管的巧妙的隔离的Q10的E级。反过来如果不加二极管Q10任何时刻均不能导通。 ...

为什么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看看我的

你这个不适合PWM的快速开关,
如果这个电路放在PWM开关电路中,MOS管开关速度过慢引起发热以至烧毁。

用在产品的不等于就不存在设计缺陷。
哦,看错人了,不是点评你,是你的楼下。
你这个电路不适合高速开关,R12阻值太大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不适合PWM的快速开关,
如果这个电路放在PWM开关电路中,MOS管开关速度过慢引起发热以至烧毁。 ...

我这个电路是已经用在产品上的了

在产品的不等于就不存在设计缺陷。
用在产品的不等于就不存在设计缺陷。
你这个电路不适合高速开关,R12阻值太大了。

网友R:
这个电路二极管作用就是保护上面的三极管,防止mos关断时删级高压反向击穿上面三极管的be结。至于什么没有这个二极管如如,都是胡扯,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不适合PWM的快速开关,
如果这个电路放在PWM开关电路中,MOS管开关速度过慢引起发热以至烧毁。 ...

果然是英雄:handshake,实际应用中我R12用的是220欧

应该可以再小些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果然是英雄,实际应用中我R12用的是220欧

我的PWM频率是25Khz

网友S:
不是很好的电路,在PWM为低时是功率MOS是导通的,上电时有危险。。  安全电路是,在上电后,有控制的工作

网友M(2015-01-30):
引用 网友N:
求指教射极输出电压不是跟基极电压相等吗,Q9通了Q10基极电压不是几乎为0吗,Q10还怎么通 ...

反了吧,Q9通的时候,Q10必须截止

网友T:
这个电路的Q9有问题,必须为NMOS,

网友U:
工作原理:PWM为高时,Q9导通,Q10发射极被拉低,输出为近似0。PWM为低时,Q9截止,电压从R14到Q10的BE到R10到R11再到地形成回路,Q10的BE结正偏,Q10导通,输出为近15V。

网友V:
:)加10Ω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W:
这个电路用2个管子实现了电平转换+开关状态的双向有源驱动,非常巧妙!学习!

网友X(2015-03-02):
一眼看去还以为后级是个IGBT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N:
求指教射极输出电压不是跟基极电压相等吗,Q9通了Q10基极电压不是几乎为0吗,Q10还怎么通 ...

Q10和Q9是轮流导通。
PWM信号为正的时候,Q9导通,因为D5,Q10的基极电位比发射极电位低。Q10截止,Q9的栅极的电位被钳位在0V左右, PWM信号为0或者负的时候,Q9截止,Q10导通,15V电压通过R10加到R1和Q8的栅极。

网友Z:
引用 网友X:
一眼看去还以为后级是个IGBT呢

这个电路值得分享,驱动IGBT也可以的。

网友AA(2015-06-02):
引用 网友AB:
我们的MOS是这样驱动的

人家那个电平转换是精髓

网友AC:
这种电路我应用过,就是把单片机的5V电平变换成倒相12V的电平,我用的是AO4407的MOS管P沟道,应付一般产品还行,当把PWM频率变成16KHZ电流提升到2A时,看着波形是接近方形的,但MOS管非常烫手.

网友AD(2015-09-24):
三极管驱动部分有点冗余吧

网友M(2015-11-11):
引用 网友AC:
这种电路我应用过,就是把单片机的5V电平变换成倒相12V的电平,我用的是AO4407的MOS管P沟道,应付一般产品还行 ...

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AE:
这个电路和TL494的OE输出的电路的驱动电路是一个原理,很常用的驱动。常在电源芯片TL494的OE输出的电路增加的驱动电路中见到。

有个同行说,对于电流比较大的OE输出(或者OC输出)后面加这个电路,比加NPN+PNP的两个三极管的推挽还要好。

网友AF:
路过学习一下,长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AG(2015-12-23):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非常巧妙,中间二极管的巧妙的隔离的Q10的E级。反过来如果不加二极管Q10任何时刻均不能导通。 ...

去除二极管为啥Q10任何时刻均不能导通,求指点!谢谢!

网友AH(2016-12-16):
问下这个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I:
挖坟啊, Q10的B和E都短接了,这么大的错误竟然没人看出来。

网友AJ(2017-02-28):
为什么不直接用图腾柱?也是2个三极管

网友AK:
Q9由饱和到截止时间会比较长,我实际使用中,Q9会设计成抗饱和,这样速度就能比较高了。
上世纪90年代我常用这个电路,那时候不容易买到驱动IC。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Q9由饱和到截止时间会比较长,我实际使用中,Q9会设计成抗饱和,这样速度就能比较高了。
上世纪90年代我常 ...

能告知你用的驱动IC型号吗?静态时12V消耗电流吗?
我现在的电路,Q10是一个3K电阻,当然后面还有图腾柱,静态PWM高电平,Q9导通,要消耗4mA电流。现在新设计电路,要求静态12V不耗电,这个电路虽然耗电小得多,但还是有1.2mA。有静态(输出低电平)不耗电的驱动IC吗?

网友AM:
看着别扭 不过分析分析可以用

网友AN(2018-04-26):
引用 网友R:
这个电路二极管作用就是保护上面的三极管,防止mos关断时删级高压反向击穿上面三极管的be结。至于什么没有 ...

我觉得这个二极管最大的作用还是让上面的三极管形成射极跟随,不然vbe,无压降,mos只能靠10k电阻打开

网友AN:
引用 网友AC:
这种电路我应用过,就是把单片机的5V电平变换成倒相12V的电平,我用的是AO4407的MOS管P沟道,应付一般产品还行 ...

同款示波器

网友AO:
是同极性转换吗

网友AP(2018-09-06):
这个和两个三极管推挽输出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AQ(2018-11-07):
菜鸟踏过留印。

网友AR(2019-07-15):
D5有何用处

网友AS(2022-07-24):
这是个好电路啊。

网友AT:
这可以搭建来试一试

网友AU(2023-04-04):
引用 网友T:
这个电路的Q9有问题,必须为NMOS,

Q9理论上用NNP也是可以的,换成NMOS更保险一点

网友AU(2023-06-03):
实测,这个电路Q10输出不了太大电流,负载电流50mA的时候,输出电压只有9.5V了,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AV(2024-09-06):
好东西我试试仿真

网友AW(2024-11-04):
引用 网友AU:
实测,这个电路Q10输出不了太大电流,负载电流50mA的时候,输出电压只有9.5V了,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

Q10的发射极电压大约为(15*β*RL)/(β*RL+R14),Q10确实不能完全打开不是真正意义的推挽电路

网友AX:
这个MOS驱动电路有啥说法?

网友AY:
这个驱动比图腾柱好的地方在于驱动电平可以很低,图中D5也加的巧妙

网友AZ(2025-04-27):
这个电路图很清晰,简洁的设计往往能带来更高的效率,期待你的验证结果!

网友BA(2026-01-25):
仿真看看能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