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xintf可以直接连FT232H的FIFO吗?

楼主(2014-08-23):
FT232H是一款USB芯片,看着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28335的xintf接口直接用,看图中的写时序,在写选通信号之前有一段data setup时间,xintf好像是数据和写选通同时激活的。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我想问问     FT232H的内部配置你完全了解吗    你需要使用EEPROM存数据吗
接FIFO个人觉得是没问题的
还有  你研究过FT232H   用于USB转JTAG吗

楼主:
我 买了一个UM232H板子测试,用异步FIFO模式调,从上位机发到DSP是没问题的。但是DSP写到上位机的数据不对,看了这个时序好像是对不上。
另外,我是电气菜鸟,都是按照FT232H上的文档配置的,UM232H已经把eeprom集成了,用FT_prog配置一下就可以用了。没研究过其他的转换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 买了一个UM232H板子测试,用异步FIFO模式调,从上位机发到DSP是没问题的。但是DSP写到上位机的数据不对 ...

好的  知道了   FT_prog只能配置一些简单的用户区
别的区域是读写不到的

网友B(2016-08-25):
有谁配置过Jtag?急求啊

网友C:
看到版主的解答,一下懂了!

网友D:
你是要写串口通信协议吗

网友D:
xintf好像不能这样弄,可以转接吧

网友E(2016-11-10):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用FT232 配置成异步FIFO模式,是怎么做的。
我最近在写FT232通信的程序,要求用异步FIFO模式,但是我看到 FT_SetBitMode 函数里面不能配置成异步FIFO模式,整个人都是懵的。
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F:
这个看来还是要主要了解时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 买了一个UM232H板子测试,用异步FIFO模式调,从上位机发到DSP是没问题的。但是DSP写到上位机的数据不对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用FT232 配置成异步FIFO模式,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