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主从模式

楼主:
在TIM3_CH3主模式下,TIM4_CH1的从模式下,采用门控模式,输出时,不能保证  从模式输出最后为低电平,这点怎么解决?如下图

网友A(2014-08-23):
TIM4 PWM输出的吧,一般关掉PWM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4 PWM输出的吧,一般关掉PWM输出即可;

试过在main里面最后一局关使能,和TIM4的中断中关使能,都不行啊。前者直接没输出了,后者没变化……

网友B:
这是门控模式, 只能控制从定时器的时钟, 并不能对 PWM 做直接的控制.
如果在 TIM3 的下降沿, 重新初始化 TIM4 的计数器, 应该能够实现要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门控模式, 只能控制从定时器的时钟, 并不能对 PWM 做直接的控制.
如果在 TIM3 的下降沿, 重新初始化 TI ...

不好意思,还想问下您:
我这里用的TIM3_CH3为主模式,TIM4_CH1为从模式,来输出一路定个数的PWM波,
我希望输出两路,互相不联系,但是频率可以相同的波,能否还用TIM3来做主模式,TIM4的另一通道做从模式??
只是看主从配置中,好像配置基本没变,这样是不是不能区分主模式控制的是哪个从模式?
还是说,需要采用另一个定时器作为主模式,TIM3的另一通道还是可以作为从模式?

网友B:
如果输出两路频率相同的 PWM 波,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
如果要输出一路定个数的PWM波,直接使用定时器中断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两路频率相同的 PWM 波,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
如果要输出一路定个数的PWM波,直接使用定时 ...

一路定个数,可以直接定时器中断?能否把思路说一下?
需要采用外部中断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