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德州仪器MCU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28335_RAM_lnk.cmd的区别?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12下一页
返回列表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28335_RAM_lnk.cmd的区别?

楼主(2014-08-23):
TI的例子给出了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28335_RAM_lnk.cmd两个文件,是不是前一个是比较全面的,后面那个是不含有特殊寄存器的CMD?

网友A:
编译时,两个cmd文件都要要包含。应该你也可以合成一个吧

网友B:
在DSP28335工程文件里(不用BIOS产生CMD文件),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在RAM里调试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为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28335_RAM_lnk.cmd,烧写到flash里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为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F28335.cmd,其中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可以在所有工程文件中通用,主要作用是把外设寄存器产生的数据段映射到对应的存储空间,可以跟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对照一下看看。下面通过一个简单例子,比如向CpuTimer0Regs. TIM.all写数据,来解读一下CMD文件是如何把寄存器里的值准确映射到所在存储器的位置的。
先在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里找到以下几行代码: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CpuTimer0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CpuTimer0Regs,"CpuTimer0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CPUTIMER_REGS CpuTimer0Regs;
由上可知CpuTimer0Regs是一个结构体变量名(其定义在DSP2833x_CpuTimers.c文件里),通过预处理命令#pragma 为这个结构体定义了一个名称为CpuTimer0RegsFile的数据段。
接着在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里找到如下代码:
SECTION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AdcMirrorFile     : > ADC_MIRROR,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
}
红字体代码的作用就是,通过SECTIONS伪指令把CpuTimer0RegsFile数据段装载到名称为CPU_TIMER0的存储空间。
同样在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里找到如下代码:
MEMORY
{
PAGE 0:
PAGE 1: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ADC_MIRROR  : origin = 0x000B0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
}
      CPU_TIMER0存储空间通过MEMORY伪指令指示了其起始地址和长度,也就等于间接确定了结构体CpuTimer0Regs的具体位置,所以通过以上几层映射关系,当向CpuTimer0Regs. TIM.all写数据时就可以准确的写入DSP内部寄存器所在的存储器的位置。由此看见,CMD的作用就是为程序代码和数据分配存储空间。本节先针对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做一下解读,后续再分别解读一下CMD用于调试和烧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啊,不过,我是想问下,TI提供这两个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啊,不过,我是想问下,TI提供这两个的意义是什么,

F28335.CMD是Flash版本的程序需要添加的cmd文件,主要是分配编译的代码段和数据段的地址

28335_RAM_lnk.cmd   是RAM版本的程序需要添加的cmd文件,作用同上。

以上两个根据具体的工程来添加,调试的时候才用RAM版本的,添加28335_RAM_lnk.cmd即可。烧写的Flash的工程采用F28335.CMD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分配硬件寄存器映射地址的段。必须加

网友C:
楼上回答很全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8335.CMD是Flash版本的程序需要添加的cmd文件,主要是分配编译的代码段和数据段的地址

28335_RAM_lnk. ...

一个工程中可以有两个CMD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工程中可以有两个CMD文件吗?

可以的

网友C:
3楼分享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怎么同时指定两个CMD文件啊?
@zhangmangui

在CCS5.2中,怎么同时加两个CMD文件,一个是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另一个是DSP2833x_RAM_lnk.cm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同时指定两个CMD文件啊?
@zhangmangui

在source下右键点击添加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urce下右键点击添加不行吗

不行的,建一个文件夹,右键没有添加命令

楼主:
已经解决,加入到工程中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DSP28335工程文件里(不用BIOS产生CMD文件),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在RAM里调试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 ...

真厉害 佩服

网友E:
可以的,只要里面的MEMORY和SECTIONS不互相冲突就行了。

网友(2015-11-03):
好,正好学习如何使用ccs新建一个文件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B:
在DSP28335工程文件里(不用BIOS产生CMD文件),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在RAM里调试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 ...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DSP28335工程文件里(不用BIOS产生CMD文件),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在RAM里调试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 ...

版主,这部分是取自哪个教程啊。我是小白,刚刚学,想学的更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版主,这部分是取自哪个教程啊。我是小白,刚刚学,想学的更多一些

好多资料  来自网络收集

网友G(2016-06-24):
引用 网友B:
在DSP28335工程文件里(不用BIOS产生CMD文件),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在RAM里调试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 ...

您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关于F28335的IQmath_fpu32.lib和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具体区别!

下一页 »

网友H:
版主辛苦了为我们解决了许多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