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位跳变

楼主(2014-08-23):
高温下,挂载文件系统失败,原因是nandflash的某一位跳变了,从0变成了1,或者从1变成了0;但是用风扇吹降温时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你的高温是多少度?在nandflash允许的范围内吗?如果在的话,就是nandflash有问题,换厂家吧。

网友B:
哦,看来是受温度影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高温是多少度?在nandflash允许的范围内吗?如果在的话,就是nandflash有问题,换厂家吧。 ...

我是用的60度高温测试的,使用耐温75和85的都会出现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60度高温测试的,使用耐温75和85的都会出现情况;

联系下卖家或者供货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下卖家或者供货商吧

现在我分析出来了是位反转的原因,但是u-boot可以检测出来,内核检测不出来,同样用的是硬件ecc.

网友C(2015-06-17):
只有一位错误,ecc能纠错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