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停止模式低功耗

楼主(2014-08-23):
使用stm32f072停止模式低功耗,但是测量电流10ma,使用定时器,串口,cantja1042,把串口关闭,还是有10ma,把can的1042芯片关掉,就只剩下不到10ma了,can的芯片1042正常工作电流有这么大的吗,因为低功耗也要保持can正常工作,低功耗有什么要注意的,听说还要关闭低功耗停止模式下的调试开关,这是怎么一回事?请大家给点建议,can的1042芯片功耗这么大的么?听说stm32可以达到ua级别的

网友A:
功耗要求特别低,就用STM32L系列;
CAN的芯片1042是啥啊?
另外你的10mA怎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要求特别低,就用STM32L系列;
CAN的芯片1042是啥啊?
另外你的10mA怎么测试的? ...

TJA1042-高速CAN收发器,待机要求5ma左右,直接接总的供电,还有一些其他外围电路,led,串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