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片内flash操作就是对信息flash操作吗?

楼主(2014-08-23):
片内flash是主flash还是信息flash啊?信息flash是掉电保存吗?

网友A:
啥叫信息FLASH?

如果是MCU内部FLASH当存储器用,我知道的都是可以掉电保存的;
比如C8051F,STM32;

网友B:
现代单片机,有的可以把内部Flash存储器划分出一块来做E2用,楼主是把这个叫信息Flash了吧?其实只是片内Flash的一个分区而已,掉电以后,信息是保存的。

网友C:
呵呵,估计楼主用的是msp430

网友D:
没有什么“信息Flash”的说法。MCU内部的Flash存储器都是程序存储器,有些支持IAP的MCU可以用程序存储器来保存数据,但也不能称之为数据存储器,二者在组织形式和操作方法上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估计楼主用的是msp430

嘿嘿,是呀,用的msp430,昨天按照网上的教程往信息flash里烧程序了,然后那个班长就坏了,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信息Flash”的说法。MCU内部的Flash存储器都是程序存储器,有些支持IAP的MCU可以用程序存储器来 ...

它们之间有联系吗?

网友E:
MSP430的FLASH是有划分出一部分空间作为信息存储器的,一般有四个区A,B,C,D.A区主要用于存储MCU出厂的一些信息,如片内时钟的校准,ADC的校准,MCU ID号等.这个区域最好不要轻易访问.其他区域可以作为普通的掉电非易失存储器来用.掉电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们之间有联系吗?

前面应该已经清晰的描述了,如果还有疑问,那么,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