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异地的计数器不用同步线怎样实现自动同步?

楼主(2014-08-23):
做一个产品,发射器用16个led轮流点亮,接受器用16个接收管轮流接收,led和接收管要一一对应。
现在发射器和接收器各用一个计数器,不用同步线怎样实现2计数器同步工作,可以有几秒稳定时间。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看是否可利用脉冲的长短来区分计数与清零,清零后可实现发、收端同步。

网友B:
用同步识别码,将两个计数器同步清零后开始计数。

网友C:
发同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同步信号。

怎样发同步信号,用什么方法实现,求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识别码,将两个计数器同步清零后开始计数。

怎样发同步信号,用什么方法实现,求详细讲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发同步信号,用什么方法实现,求详细讲解

发送端发高低电平的时间和间隔。接受端不时的查讯,查到后验证确认。这些都可以约定,可以很简单,与你的问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端发高低电平的时间和间隔。接受端不时的查讯,查到后验证确认。这些都可以约定,可以很简单,与你的 ...

那要用单片机吗,可以给个电路或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用单片机吗,可以给个电路或程序吗,谢谢了

你觉得你的想法现实吗?给个电路和程序,你干脆说帮我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用单片机吗,可以给个电路或程序吗,谢谢了

你的要求是什么,这些东西人家能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