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初奔跑 - MDK下工程工程的建立【啰嗦版】

楼主(2014-08-23):
拿到GD的板子好几天了,数据手册也看了好几次,终于可以开始奔跑了。
/*****************
刚开始的时候不可以奔跑,弄了好久,找到代理问了好久,代理给的工程包里的设置是错误的,需要有几个修改的地方
其他的一点点设置见,另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91230-1-1.html
**************/

楼主:
1.准备的工作
1> MDK的下载,电脑里一直装的是MDK4.2,这次装个MDK5.1最新版的,下载链接如下
MDK5.1下载

楼主:
2> Jlink的驱动下载,下载链接如下:
JLINK驱动下载

楼主:
1>-1 为了保险起见,把ARM目录下的驱动和ST目录下的驱动全部安装

楼主:
3>需要一份GD32的库文件,这里用STM32的库代替【从GD给的例程里面扒下来的】

楼主:
4>需要一份GD32F1X0的FLASH算法文件,也是从GD32给的资源包里面扒的

楼主:
5>需要一个main的主函数,从例程里面扒一个main函数出来

楼主:
2.建立下面三个文件夹
第一个为上面提到的库文件
第二个为用户自己写的.c文件和.h文件,main.c也在里面
第三个存放编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件,里面包括obj和list两个子文件

楼主:
3.新建一个project,放在project文件夹下

楼主:
3-1.点击保存,下一步选择

楼主:
3-2.点击OK选择芯片的型号,由于GD32和STM32F1XX系列是兼容的,选择ST的芯片,然后看GD32芯片的后缀,只要两者的后缀一致,就是兼容的,比如GD32F103VE =>STM32F103VE,这里选择STM32F103C8

楼主:
3-4.点击OK后工程界面如下
在Target1上面右键,点击manager project修改各个项目的名称以及添加子文件

网友A:
国产芯片好用,STM芯片未来暗淡

楼主:
3-5配置后的工程选项如下
3-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片好用,STM芯片未来暗淡

你想多了,人家的技术底蕴在那里了

楼主:
4.接下来就是配置编译的选项了,右键->Example

楼主:
4-1.由于我板子上的晶振是8M的,晶振那里填8.0MHZ,这个数字以板子上的实际晶振为准

楼主:
4-2.在Output中选择project中的obj文件夹作为Objects的项目输出路径

楼主:
4-3.在listing中选择project下的list文件夹作为输出路径

楼主:
4-4.在c/c++中选择.h文件包含的路径

楼主:
4-5.在Debug选项中选择jlink作为仿真下载器

楼主:
4-6.把上面1-4中提供的GD321X0算法文件复制到MDK的目录的FLASH目录下,比如E:\Study Program Files\Keil Mdk\ARM\Flash

楼主:
4-7.在Utilities中选择设置,移除掉原来stm32的算法,添加4-6中复制过去的算法

楼主:
4-8.在c/c++的Preprocessor Symbols中输入USE_STDPERIPH_DRIVER即可,为什么输入这个呢?

楼主:
5.在新建好的项目上编译,0错误,0警告,完美成功。

网友B:
Mark一下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C(2015-01-30):
很详细的MDK下工程的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的MDK下工程的建立

谢谢!

网友D(2015-12-01):
引用 楼主:
4-7.在Utilities中选择设置,移除掉原来stm32的算法,添加4-6中复制过去的算法

写的非常详细,请问添加的GD32F这一项没有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