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在程序运行任何状态下,直接跳转至主循环

楼主(2014-08-23):
程序有很多个子函数,内部还有大量循环

如何在串口收到指定数据时,直接跳回主循环?(不考虑正在执行比串口更高优先级中断的情况)

本想在串口中断中直接判断数据后Goto,查了下不能跨函数

难道只能在每个子模块每个循环里加标志位检测?

网友A:
露珠想法真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珠想法真丰富

:L

有简单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简单方法?

你为什么要跳到主函数?另外多模块协同处理,加标志位作为因果连接点挺好啊,难道不能满足你要求?那露珠加break跳出去得了。。。。

网友B:
使用用软件复位指令

网友C:
程序本来就在主函数中一直执行,你如何要跳回去呢,可以设立这样的标志 bit1,bit2
if(bit1)
{}
if(bit2)
{}
中断中改变bit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跳到主函数?另外多模块协同处理,加标志位作为因果连接点挺好啊,难道不能满足你要求?那露珠 ...

加标志位是好,可是大量子函数,大量循环如果还嵌套的程序,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用软件复位指令

复位时会重置主循环之前设置的参数,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本来就在主函数中一直执行,你如何要跳回去呢,可以设立这样的标志 bit1,bit2
if(bit1)
{}

标志位是能够实现,就是觉得麻烦啊

程序很多个子函数,子函数可能在多个位置在等待端口状态,每个子程序中多个循环这种之类的

程序本身结构不复杂,但想任何时间,串口一收到指定数据,立即返回主循环

如果这个返回有高实时性要求,难道只能进每个子函数时、进每个循环时、每个循环中,甚至每条语句前后都加一个判断标志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志位是能够实现,就是觉得麻烦啊

程序很多个子函数,子函数可能在多个位置在等待端口状态,每个子程序 ...

保证主循环的执行,不超过人眼的识别范围,这样就可以达到立即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标志位是好,可是大量子函数,大量循环如果还嵌套的程序,很麻烦啊

程序大了正常吧,没有标志位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志位是能够实现,就是觉得麻烦啊

程序很多个子函数,子函数可能在多个位置在等待端口状态,每个子程序 ...

你想多了,设定全局标志完全满足你要求,况且你能加多少标志?你这收数据能加几个?如果牵扯实时性任务切换,裸奔感觉不能满足时还需嵌入os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大了正常吧,没有标志位怎么办?

我以为有简单办法,比如串口中断中判断下数据,直接Goto一下回主程序了,没仔细想 :lol

看来只能是老老实实往程序里插标志位判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设定全局标志完全满足你要求,况且你能加多少标志?你这收数据能加几个?如果牵扯实时性任务切 ...

嗯,谢谢

我这个程序结构很简单,控制几个步进,检测一些IO,只是流程比较长

因为用的串口屏,想在屏上加个软件急停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有简单办法,比如串口中断中判断下数据,直接Goto一下回主程序了,没仔细想

看来只能是老老 ...

程序流程做好,设立一两个标志位就好了
匿名
.

.ggg

网友D:
C做不到,在C++,C#,Java,等现代语言里,这种需求可以靠异常机制来很好的完成。
不过你的程序不复杂的话,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可以考虑:直接复位,之后不清除内存,检查复位原因。

网友E:
这种方式好像不好,流程设计的不好
匿名
一般程序中都不建议goto语句的,goto很容易使到goto之前的资源得不到释放导致内存泄露,你的情况应该是函数调用函数,而且有多层, 可以考虑在函数中使用 throw 抛出异常,主循环中使用 try...catch 的方法截获异常,可以抛出整型值, 通过 catch(int)的形式 , 这样也可以判断抛出异常的类型

网友F:
如果真要实现,可以按操作系统的方法:
1、进入主循环前,记录CPU当前信息(PC,堆栈、程序寄存器)等
2、中断执行完后,将第一步记录的信息除PC外,覆盖CPU状态,并将PC覆盖中断返回地址
3、中断返回,程序自然回到主循环位置

当然哈,这只是说技术上是可实现的。至于为何要这么做,是否有可替代方法,那就要看具体应用环境了。

网友G:
setjmp() + longjmp()就是实现你的功能的

网友H:
楼主的串口通讯不用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串口通讯不用中断吗?

现在的做法是串口接收中断中判断数据,置标志位

麻烦的地方就是每个子函数和循环中要去判断标志位

更麻烦的是,如果使用了用循环写的延时函数,那么在延时函数的循环中要加入判断标志位的语句,如果对延时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延时循环的时间就需要重新计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串口接收中断中判断数据,置标志位

麻烦的地方就是每个子函数和循环中要去判断标志位

:L延时建议使用定时器

楼主:
我这个是STM32的系统,延时是用的嘀哒定时器  :lol
如果资源不足的时候,用软件延时,就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