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单片机关看门狗

楼主(2014-08-23):
最近在调试C8051F340程序时,发现多加了几行代码,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根据我的猜测,可能是在函数中static变量用的比较多,导致程序上电后初始化静态变量时间过长,还没来得急关看门狗就复位了。。。请问怎样才能保证程序一上电就关看门狗,我是想修改startup.a51,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有哪位做过吗?要不然我只能减少static变量的定义了,这也太坑了。。。

网友A:
先关然后再初始化。或者静态变量先不要赋值,以后再赋值看看。我以前遇到过初始化大数组时,耗费时间长,然后狗复位的情况。

网友A:
后来我先定义数组大小,在“后面”再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关然后再初始化。或者静态变量先不要赋值,以后再赋值看看。我以前遇到过初始化大数组时,耗费时间长,然 ...

我试了,先定义变量,不赋值,“后面”再赋值确实可以,没问题。但是这样做我感觉太受限制了,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狗的一劳永逸的方法?;P

网友A:
你希望的“不受限制”的方法,暂时还没想到。帮你顶帖子,希望有大神看到,想出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先定义变量,不赋值,“后面”再赋值确实可以,没问题。但是这样做我感觉太受限制了,有没有什么 ...

你的静态变量如果无特殊初值完全不用赋初值。你要一劳永逸的方法还是等待有缘人吧

网友C:
关狗只需一条语句

PCA0MD    &= ~0x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狗只需一条语句

PCA0MD    &= ~0x40;

我程序一开始就调用了关看门狗,还是不行,初始化变量的时间太长了。。。看来我还是不赋初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程序一开始就调用了关看门狗,还是不行,初始化变量的时间太长了。。。看来我还是不赋初值了。。。 ...

关狗也会复位吗?

网友D:
可以在启动文件里关狗,就一句话而已

STARTUP1:
PCA0MD equ 0d9h
anl PCA0MD, #0ffh-040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启动文件里关狗,就一句话而已

STARTUP1:

太好了,就找这个呢。。。

网友E(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F(2016-06-25):
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在启动文件里加关门狗啊,急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的“不受限制”的方法,暂时还没想到。帮你顶帖子,希望有大神看到,想出更好的办法。 ...

不受限制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