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开关没有设计在PCB上

楼主(2014-08-23):
PSOC的CSD模块感应电容开关按键在设计PCB时开关按键外都包了一圈地,但是我的感应开关没有设计在PCB上

楼主:
是一根一根的导线,导线周围没有地可以感应开关状态吗

网友A:
你的导线没有接地?

楼主:
导线没接地,32跟导线作为感应按键开关,都没接地

网友B:
只有一根导线的话,不能形成感应电容。

网友C:
嗯,当一个人(或任何其他导体)接近电极,电极之间就会产生额外的电容

网友B:
对,这样就可以检测到目标的存在了。这是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D:
没太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一根一根导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导线是伸出来的是吗?是想做接近感应吗?

网友F:
应该是指是伸出来的意思

楼主:
是的,我了解了,多谢各位啦

网友A:
CMOS图像传感器里面的AD转换要不要接

网友A:
目前在用Cypress的IBIS5-A-1300做一块板子,用Altera的MAX2系列的CPLD EPM570提供时序控制,然后通过USB CY7C68013A把图像传到上位机里面去。

楼主:
很多论文都是这么做的,思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啊,现在不明白的一点就是CMOS图像获取的图像应该是模拟图像,要不要把数据口的数据再连接到自身的AD转换的引脚上面去啊

网友A:
如果不是的话,那IBIS5-A-1300的p_data[15:0],引脚是该接到CPLD的输入输出口上呢,还是直接接到USB CY7C68013A的FD[15:0]引脚上呢?

网友E:
AD独立于图像传感器,可以另作其他用。

网友B:
是,数据根据你的需要或者设计意图,可以接到USB。

网友E:
是不是对数据进一步处理,看你的系统设计需求。

网友G:
模拟图像的图像需要专门的解码芯片比如ak8853解码成数字信号

网友G:
然后以标准协议itu601/656传输吧

网友F:
我用“ IBIS5* ”在 www.xunta.so 上搜到两位同样使用Cypress的IBIS5-A-1300的同行。你也许可以和他们认识一下,交流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