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程序区

楼主(2014-08-23):
什么是ISP程序区

网友A:
基于此目的在MCU中有一段引导代码

楼主:
能详细点吗?这段引导代码实干什么的

楼主:
它与主程序代码区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不懂啊,ISP程序升级吗?:

网友C:
能在线下载的引导码,可以在线修改使用者的应用程序.

网友D:
我也不懂,能不能说说这个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E:
有一段程序(ISP CODE)植入在IC的内部,上电时,这段程序会跟电脑沟通,电脑通过这段程序,将使用者的应用程序写入到IC的相应部位.

网友F:
想用ISP实现串口升级功能,使用MA805单片机;是利用这个ISP功能吗?

网友F:
程序生成hex文件后,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实现升级?

网友G:
MA805 内植二合一的ISP CODE(串口的ISP 和笙泉特有的ISP),可以使用串口升级.

楼主:
多谢大家啦~~~

网友H:
ISP和普通程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硬件位于高地址端,例如1K大小ISP位于0xfc00-0xffff,而4K大小ISP位于0xf000-0xffff,在硬件设置为复位启动到ISP时,先执行ISP。如果设置成直接执行AP则直接从0x0000开始执行。
ISP程序也可以自己写,我就写过多个ISP,支持多种升级协议,例如串口升级,SPI升级,版本恢复,ISP程序权限比较大,可以擦写AP程序区和IAP数据区.

网友I(2014-10-11):
ISP,在系统编程,就是只有一个应用程序(实际运行程序)的情形.
IAP,在应用中编程,这个一般都有2个以上的应用程序,即设备在采集控制等等工作的时候,还能升级.功能比ISP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