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中的ccp和pwm问题

楼主(2014-08-23):
最近学习pic单片机,里面有CCP模块,就是那个什么‘比较’‘跟踪’还有PWM,他们到底有什么用啊?怎么用他们?

网友A:
比如说,你可以用CCP中的PWM功能输出一个波形,也可以改变占空比

网友B:
(1)PWM可以控制H桥实现电机的调速控制,实现软启动
(2)PWM控制LED或者灯泡,可以实现不同的明亮度或者逐渐亮逐渐灭的效果。

网友C:
首先,这些东西,百度一下会有人说的比较详细...
PWM就是产生一个方波频率,捕捉就是和外部中断类似,但是有点不太一样,至于比较嘛,这个..............

网友D:
不是‘跟踪’,是‘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