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怎么让数码管闪动,怎么对数码管定位问题

楼主(2014-08-23):
定义4个按钮,当1# 按下时,进入闪动调时状态,再按一下则转为正常计时状态;进入调时状态后,按下2# 进行小时和分钟的调整选择;3# 为加1功能; 4# 为减1功能。

网友A:
这种问题, 只能给你个思路.
在按键和数码驱动调试完成后
做个软件状态机. 好好地思考一下程序结构吧.

网友B:
数码管显示内容是一个缓冲区,把缓冲区内容变成空白就可以实现某个数码管不显示,赋值就可以正常显示...
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切换就可以实现闪烁了。

网友C:
数码管显示驱动写在定时器里面,然后你只要在主程序里住显示缓冲区内写数值就可以了,闪烁可以适当延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