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1的PWM在PB13上输出?

楼主(2014-08-23):
T1的PWM在PB13上输出channel1的互补输出,怎么没有反应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端口复用,时钟都开启了,
T1配置:
void TIM1_PWM_Configuration(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ÉèÖÃÏÂÒ»¸ö¸üÐÂʼþ×Ô¶¯ÖØÔص½¼Ä´æÆ÷µÄÖµ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Ô¤·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ʱ¼ä·Ö¸î: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¼ÆÊýģ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TIM1 Channel PWM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StateÑ¡ÔñÊä³ö±È½Ï״̬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Ñ¡Ôñ»¥²¹Êä³ö±È½Ï״̬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²¹¼«ÐÔΪ¸ß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Êä³ö¼«ÐÔΪ¸ß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led0pwmval;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ʹÄÜTIM1 OSSR״̬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ʹÄÜTIM1 OSSI״̬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²»ËøÈκÎλ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                                                        //Êä³ö´ò¿ªºÍ¹Ø±Õ״̬֮¼äµÄÑÓʱ£¬ËÀÇøʱ¼ä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ʧÄÜTIM1ɲ³µÊäÈë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1ɲ³µÊäÈë¹Ü½Å¼«ÐÔ¸ß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Ô¶¯Êä³ö¹¦ÄÜʹÄÜ
        TIM_BDTRConfig(TIM1, &TIM1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ʹÄÜTIM1ÔÚCCR2        ÉϵÄÔ¤ÖØÔؼĴæÆ÷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ʹÄÜÍâÉèTIM1µÄÖ÷Êä³ö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楼主:
void pwm_set_pwm_lo(u16 phase)//TIM_Channel
{
        TIM_SelectOCxM(TIM1,phase,TIM_OCMode_PWM2);
        TIM_CCxCmd(TIM1,phase,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phase,TIM_CCxN_Enable);
}
使能了互补输出

网友A:
这是我M4的PWM互补输出,你可以参考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网友A:
这是F1的我控制无刷的,你可以改下试试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Êä³öͨµÀ³õ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PWM_Max;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PWM_Max;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PWM_Max;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F1的我控制无刷的,你可以改下试试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

配置基本都一样,但是就是没有,版主586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include "stm32f30x.h"
//#incluce "stm32f30x_conf.h"
#include "stm32f30x_rcc.h"
#include "stm32f30x_gpio.h"
#include "stm32f30x_misc.h"
#include "stm32f30x_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addtogroup IO_Togg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uint8_t __IO BlinkSpeed = 0;
u16 led0pwmval=2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int fputc(int ch,FILE *f);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1_Int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TIM1_PWM_Configuration(u16 arr,u16 psc);
void pwm_set_pwm_hi(u16 phase);
void pwm_set_pwm_lo(u16 phase);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8 dir=1;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TIM1_PWM_Configuration(1000,0);
        pwm_set_pwm_lo(PWM_PHASE_A);
        NVIC_Configuration();
//        TIM2_Configuration();
//        TIM4_Configuration();
//        TIM3_Configuration();

  /* Initialize LED2 *///PB13
//  STM_EVAL_LEDInit(LED2);

  /* Initialize User_Button on STM32NUCLEO *///PC13
//  STM_EVAL_PB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Initiate Blink Speed variable */
  BlinkSpeed = 0;
  printf("System start.......\r\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delay_ms(10000);        // 100000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8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printf("STM32-CortexM4 study.......\r\n");
    // Test on blink speed
/*   if(BlinkSpeed == 0)
    {
      //LED2 Toggle each 500ms
      STM_EVAL_LEDToggle(LED2);
      Delay(500);
    }
    else if(BlinkSpeed == 1)
    {
      STM_EVAL_LEDToggle(LED2);
      //LED2 Toggle each 1000ms
      Delay(50);
    }*/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1 ms.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brief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while(nTim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U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U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PB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2);//¸´Óö˿Ú:6?2
}
//TIM1_Init
void TIM1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PWM
void TIM1_PWM_Configuration(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ÉèÖÃÏÂÒ»¸ö¸üÐÂʼþ×Ô¶¯ÖØÔص½¼Ä´æÆ÷µÄÖµ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Ô¤·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ʱ¼ä·Ö¸î: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¼ÆÊýģ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TIM1 Channel PWM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1_OutputStateÑ¡ÔñÊä³ö±È½Ï״̬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TIM1_OutputNStateÑ¡Ôñ»¥²¹Êä³ö±È½Ï״̬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²¹¼«ÐÔΪ¸ß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Êä³ö¼«ÐÔΪ¸ß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led0pwmval;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led0pwmval+20;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led0pwmval+40;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led0pwmval+60;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ʹÄÜTIM1 OSSR״̬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ʹÄÜTIM1 OSSI״̬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²»ËøÈκÎλ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                                                        //Êä³ö´ò¿ªºÍ¹Ø±Õ״̬֮¼äµÄÑÓʱ£¬ËÀÇøʱ¼ä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ʧÄÜTIM1ɲ³µÊäÈë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1ɲ³µÊäÈë¹Ü½Å¼«ÐÔ¸ß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Ô¶¯Êä³ö¹¦ÄÜʹÄÜ
        TIM_BDTRConfig(TIM1, &TIM1_BDTR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ʹÄÜTIM1ÔÚCCR2        ÉϵÄÔ¤ÖØÔؼĴæÆ÷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ʹÄÜTIM1ÔÚCCR2        ÉϵÄÔ¤ÖØÔؼĴæÆ÷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ʹÄÜTIM1ÔÚCCR2        ÉϵÄÔ¤ÖØÔؼĴæÆ÷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ʹÄÜTIM1ÔÚCCR2        ÉϵÄÔ¤ÖØÔؼĴæÆ÷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ʹÄÜÍâÉèTIM1µÄÖ÷Êä³ö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test////////////
void pwm_set_pwm_hi(u16 phase)//TIM_Channel
{
        TIM_SelectOCxM(TIM1,phase,TIM_OCMode_PWM2);
        TIM_CCxCmd(TIM1,phase,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phase,TIM_CCxN_Disable);
}
/////////////test////////////
void pwm_set_pwm_lo(u16 phase)//TIM_Channel
{
        TIM_SelectOCxM(TIM1,phase,TIM_OCMode_PWM2);
        TIM_CCxCmd(TIM1,phase,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phase,TIM_CCxN_Enable);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100;//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35999;//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2000;//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35999;//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200;//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35999;//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4,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4,GPIO_AF_7);//¶Ë¿Ú¸´ÓÃ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5,GPIO_AF_7);//¶Ë¿Ú¸´Ó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ÚʱÖÓ³õʼ»¯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ÚʱÖÓ³õʼ»¯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 1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endif
#if 0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_sys_exit()
_sys_exit(int x)
{
        x = x;
}
//fputc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