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函数GPIO_DeInit和DMA_DeInit的疑惑?

楼主(2014-08-23):
在st32f407的工程中:

芯片的usart2 串口的一个接受DMA 使用了DMA1_STREAM5的通道4
            spi3的一个发送DMA用了DMA 用了DMA1_STREAM5的通道0
在分别初始化串口和SPI的dma的时候,都首先分别使用了DMA_DeInit(DMA1_STREAM5),然后再分别使用DMA_Init初始化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

不同时刻的DMA_DeInit(DMA1_STREAM5)后。会不会 存在把后一次设置的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把前一次设置的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给覆盖掉。例如前一次设置 usart2,后一次设置Spi3,那么前一次的USArt2的功能会不会被Spi3的设置覆盖掉。

同样的问题:对同一个Port的不同io口的分别使用GPIO_DeInit(PORTA),会不会也存在后面的 GPIO_Init(PORTA, &GPIO_InitStructure)设置,把前面的io口通过GPIO_Init(PORTA, &GPIO_InitStructure)设置的功能给覆盖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GPIO_DeInit就是复位的意思.没特殊情况不用一直复位.
init是初始化的意思.你看一下库文件就知道他有没有给你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