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DC Serial port无法安装

楼主(2014-08-23):
按照从零开始KL25Z的 帖子,  不知道怎么搞的,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串口, 然后CDC Serial port无法安装。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能具体介绍一下你卡在哪一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能具体介绍一下你卡在哪一步呢?

按照 从零开始KL25Z的帖子,在进行debug的时候,无法用串口猎人找到端口,也就是看不到帖子里hello word的相关文字效果(但是灯的颜色变了), 在安装驱动的时候CDC Serial port无法安装,我想应该是没有端口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 从零开始KL25Z的帖子,在进行debug的时候,无法用串口猎人找到端口,也就是看不到帖子里hello word ...

应该是驱动问题,建议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C:
建议参考【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先把开发板的OpenSDA固件以及bootloader版本在xp电脑上升级后再去你的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D:
楼主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win8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E(2015-01-19):
引用 楼主:
按照 从零开始KL25Z的帖子,在进行debug的时候,无法用串口猎人找到端口,也就是看不到帖子里hello word ...

你的问题解决没?求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问题,建议重新安装驱动。

还是没用,重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用,重装了!

这个和电脑也有关系,有些win7就是不行。
你可以在别人电脑上试试,或者装个虚拟机试试。

网友G(2015-03-23):
我也遇到这问题,下载USB驱动点击运行,然后插上opensda就可以自动安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问题,下载USB驱动点击运行,然后插上opensda就可以自动安装了

对于win8的用户:在XP或win7系统电脑上按照5楼帖子操作后,就可以在win8系统电脑上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 从零开始KL25Z的帖子,在进行debug的时候,无法用串口猎人找到端口,也就是看不到帖子里hello word ...

请问楼主后来此问题解决了吗?
是否有尝试过13楼的方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用,重装了!

请问楼主后来此问题解决了吗?
是否有尝试过13楼的方法呢?

网友E:
重装了WIN8系统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重装了WIN8系统就可以啦

恭喜你顺利解决问题,以后遇到问题欢迎直接在论坛里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另外回复其他网友时,记得点击对方那层楼里的“回复”按钮,这样对方才会收到系统提醒。

网友H(2016-08-18):
有的人64位的W7就可以,我的W7就不行,目前还没有找到出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