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E04Z128VQH4程序怎么下载(已解决)

楼主(2014-08-23):
目前本人有个项目,程序都编写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有人推荐了使用jlink,可是装上驱动后发现jlink 没有MKE04Z128VQH4的flash 配置文件,还是无法下载程序,现在很苦恼,请高人指点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否告知你的IDE程序是什么和你使用Jlink烧写MCU的步骤,如果有相关错误提示,也请贴出来?

网友B:
新版本的JLink不是支持这些芯片的嘛
而且一般不都是编译环境缺少芯片支持吗?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先参考我们的官方KE04的驱动程序。
那里面有相关的JLINK烧录的,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IDE,你可以先参考下驱动,烧个程序试试。
如果还是不会,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C:
楼主你好,告诉我你使用的IDE,我教你如何下载。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我现在用keil 5能下载程序了。可是又碰到问题了,现在自己的程序编译也通过了,自己开发的程序是基于官网下载的KE04Z8程序上修改添加的,下载到目标板(芯片是KE04Z128)上程序无法运行,进行仿真发现程序运行停留在sysinit();

进入sysinit()后一直在第一句程序上循环:

楼主:
是不是因为芯片不同导致的呢

网友C:
楼主你修改了哪些东西?
还有你是基于哪个程序改的?

网友C:
你的芯片头文件有没有改?
还有,你对对你程序中SIM那块定义的寄存器和RM上是否一致。

楼主:
在原来的程序上添加了些外围芯片的程序,其他的没有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芯片头文件有没有改?
还有,你对对你程序中SIM那块定义的寄存器和RM上是否一致。
...

只添加了些外围芯片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芯片头文件有没有改?
还有,你对对你程序中SIM那块定义的寄存器和RM上是否一致。
...

头文件修改了下一PORT寄存器的地址,因为KE04Z8和KE04Z128的不一样。SIM我程序中没有使用,我不知道SIM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头文件修改了下一PORT寄存器的地址,因为KE04Z8和KE04Z128的不一样。SIM我程序中没有使用,我不知道SIM的 ...

不可能没有使用SIM。
你死掉的那个地方就是SIM所在位置,跟踪过去就看到了,然后和RM上的寄存器对一下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添加了些外围芯片的程序

先调好最小程序,然后再加多的东西。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

还没解决调,现在程序能下载了,只是ADC配置不通过。我想问下用MKE04Z8的源程序去开发MKE04Z128的行吗。现在问题很奇怪,老是在下面两句中跳转
请看下面:

在上图仿真的时候不会跳到下一句,跑到了下面函数去了

点击这一句仿真的时候,又跑到了第一幅图的语句去了,就这样反复跳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

高手可否告诉我下你的QQ,好方便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调,现在程序能下载了,只是ADC配置不通过。我想问下用MKE04Z8的源程序去开发MKE04Z128的行吗。 ...

楼主你要看看这两款芯片的头文件是不是有区别。
因为MKE04Z8的有些引脚是没有的,而且KE04Z8和KE04Z128用的用户手册都不一样,所以你需要好好查看寄存器的兼容情况。
你说的是哪两句?
还有,你的调用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可否告诉我下你的QQ,好方便交流

楼主你好。
这里是飞思卡尔官方外部论坛,我们支持的方式就是通过发帖回帖的方式,不支持QQ哦。
不过只要是工作时间,我们也都是实时帮你解决问题的。
所以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帖子里回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看看这两款芯片的头文件是不是有区别。
因为MKE04Z8的有些引脚是没有的,而且KE04Z8和KE04Z128用 ...

请问下你那里有没有基于MKE04Z128开发的例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那里有没有基于MKE04Z128开发的例程啊

没有,现在只有对应的FRDM-KE04板子的代码,这个板子的芯片是:MKE04Z8VFK4
你现在还是不行吗?
实在不行,你下一个我们PE的软件,生成代码导入keil也行。
或者直接用我们的KDS软件,可以自己配置然后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现在只有对应的FRDM-KE04板子的代码,这个板子的芯片是:MKE04Z8VFK4
你现在还是不行吗?
实在不行 ...

有链接吗,发我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发我下

KDS 软件: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DS_IDE
如果你还是喜欢用keil, 那你可以配个PE软件: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PE_DRIVER_SUITE&fpsp=1&tab=Design_Tools_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