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4-08-23):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switch(P2IV)
{
case P2IV_P2IFG6:
P2IFG &=~BIT6;
P1OUT ^= BIT0;break; //LED1 亮灭
case P2IV_P2IFG7:
P2IFG &=~BIT7;
P1OUT ^= BIT1;break; //LED2 亮灭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if(P1IFG&BIT6){
P2IFG &=~BIT6;
}
if(P1IFG&BIT7){
P2IFG &=~BIT7;
}

}

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吗?上面一种是通过向量中断号进行判断,下面是用中断标志进行判断,在上面的判断中是否需要用软件把中断标志清0

网友A:
这两种都应该清除的吧

网友B:
我只知道中断标志在退出中断前都要清除,但这两种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只有清0后,才能响应下一次的中断。

网友D:
第二种执行速度更快  因为是通过中断标志来执行的

网友D:
第一种需要条件判断   速度慢了  这是我的见解  希望有牛人能指导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

网友E:
在430中,很多中断向量寄存器在被读取后,系统会自动将优先级最高的中断标志硬件位置0.
所以如果有中断向量的话,一般查询中断向量。
具体会不会硬件置0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F:
都是清除,但是中断好像有些不同吧。

网友G:
额 表示看不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