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复位后,多接收一个字节。

楼主:
在使用串口的时候,复位后,若果不加 第36行,则会出现丢失一个字节的情况,所以要先清除一下 TC 位,但是在 加上 36行后,也就是清除TC位后,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会在第一个字节之前 多一个 0xff 字节,这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24):
没有遇到的么,再顶一下。

网友A:
37 和 38 行交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 和 38 行交换一下看看

还是不行。

网友A:
注释36行, 交换37 和 38 行

网友B:
我觉得是你本来就多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本来就多发了一个

怎么说?哪个多发了?

网友C:
st的串口开启时会有个空闲帧,请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串口开启时会有个空闲帧,请看手册

我看了,上电复位后,SR寄存器默认不是0x00000000,我在程序的第三十六行,也就是发送数据前清了一下,还是不行。能不能说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上电复位后,SR寄存器默认不是0x00000000,我在程序的第三十六行,也就是发送数据前清了一下,还 ...

我只知道手册说有个空闲帧

网友D:
接收端上拉了么?

网友E:
8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只要使能发送,st的串口开启时,就会发送一个空闲帧。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TXE信号用起来更简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只要使能发送,st的串口开启时,就会发送一个空闲帧。 ...

有什么办法不让它发送空闲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

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TXE信号用起来更简单。试试?

TXE ??? 没看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TXE ??? 没看懂,,,

STM32有TC和TXE两个信号指示发送完成,一般来说用TXE要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