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通过串口调PWM波求教

楼主(2014-08-23):
我现在用STC12C5410AD单片机产生占空比和频率就可调的PWM波,频率和占空比参数通过串口发送。如果把占空比做成固定,只通过串口发送频率参数,产生波的频率准确,但是如果发多个参数时,频率就相当不准确。求指点。先谢过各位大仙。

网友A:
不考虑软件的错误, 实际应用中, 如果命令发得太快, 也会出现混乱的.
原因是上个波形还没有完成一个周期, 就又改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软件的错误, 实际应用中, 如果命令发得太快, 也会出现混乱的.
原因是上个波形还没有完成一个周期, 就 ...

谢谢您的回复。我发送的频率不是很快,就是一次发5个。我今天下午调了一下,发现用变量往主程序传参数频率就挺准确,如果用数组往主程序传参数频率就有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