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语法的的问题

楼主(2014-08-23):
#define     Bitime_5              0x05*4                      // ~ 0.5 bit length + small adjustment
#define     Bitime                13*4//0x0D

看程序 看到这两句定义
请问一下  这个  *   号是什么作用
是乘法吗? 怎么感觉和注释不大一样

网友A:
肯定是乘法。

网友B:
这个*在c语言里还有其他的含义吗?

网友C:
在C语言中  如果A*B,表示相乘   如果要注释可以用//,或者/**/  懂了没  小菜  呵呵

网友D:
*P表示指针,想要了解更多,请看C语言书

网友E:
乘法

LaunchPad的demo里的吧,主要是是为了帮助理解程序,所以才分开来写成两个数相乘,主要是为了让你理解其含义吧

网友F:
上面的肯定是乘法。在这里表示移位。4为2的2次方。所以为左移2位。如果换成除以2的N次方,那就是右移N位。。。

网友G:
既然是在#define里,那就是个ascii码的*,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G:
具体的意义那就看Bitime/Bitime_5具体用的地方来定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结贴了

网友H:
肯定不会是指针,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变量的地址,这个明显不是的啊;。。

网友I:
就是惩罚的意思。不用看注释。自己领悟程序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