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F4520 PWM TMR2问题

楼主(2014-08-23):
#include <pic18.h>
#include <htc.h>
__CONFIG(1,HS);
__CONFIG(2,WDTDIS);
__CONFIG(3,PBADDIS);
__CONFIG(4,XINSTDI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ycon;
unsigned char pwmbuf;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0,b=0;
    OSCCON=0X00;
    ADCON1=0X0F;
    TRISA=0XFF;
    TRISB=0XFF;
    TRISC=0X00;
    TRISD=0XFF;
    TRISE=0xff;
    PORTC=0X00;
   CCP2CON=0X3C;
    PR2=250;

    TMR2=0x00;

    T2CKPS1=0;
    T2CKPS0=0;                   //前分频为1:1
    TMR2ON=1;
    CCPR2L=50;
   /*while(1);*/
}
就是这个,我把TMR2去掉就有PWM,加上就没有,但是如果我加上的话,再加上循环,就有PWM,这是为什么

网友A:
PWM应该用到TMR2了吧。你怎么去掉的?

网友B:
这种低级问题,只能找PIC的FAE人员才会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应该用到TMR2了吧。你怎么去掉的?

我没有去,没有去掉就没有PWM,去掉后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级问题,只能找PIC的FAE人员才会给你解答

确实是初学,不知道您清楚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初学,不知道您清楚不

TMR2你一直清零,怎么可能产生PWM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R2你一直清零,怎么可能产生PWM输出呢

一直清0?我只是在初始化时的时候请0啊,并没有写入循环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直清0?我只是在初始化时的时候请0啊,并没有写入循环啊

您的意思是,初始化TMR2=0;后,会一直保持0,如果我加了那个循环,才会自动清0TMR2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清0?我只是在初始化时的时候请0啊,并没有写入循环啊

果然对于你这种新人,只能找FAE了

网友C:
呵呵,这个我以前会,好几年没有玩P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对于你这种新人,只能找FAE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我以前会,好几年没有玩PIC了

大神还记得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对于你这种新人,只能找FAE了

大神,再赐教一点嘛,为什么得的加上while(1);等待才有PWM

网友C:
不加while死循环,程序就结束了
加了这个,程序进入死循环,但是程序并未结束,而是等待中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while死循环,程序就结束了
加了这个,程序进入死循环,但是程序并未结束,而是等待中断处理。 ...

当我将TMR2=0;去掉后,即使不加while,也会产生PWM,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