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两种配置硬件模块方法的优劣

楼主(2014-08-23):
第一种,是写一些函数,然后在函数里对模块(比如SCI)的寄存进行配置,举例如下
void sci_baudate()  {配置寄存器}
void sci_FifoSet(){设置FIFO}

第二种方法,是定义一个数据结构,然后用这个数据结构去配置寄存器,举例如下

typedef{
uint16  baudrate;
uint16  fifolevel;
....
}sci_config;
sci_config  sci_config_para={9600,8,...}
再用sci_config_para里的数去配置寄存器

哪一种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第一种比较直接,第二种看起来所有数据集中到一起了,比较好看,但还要花一些内存去存这些参数,第一种直接把参数放到寄存器中去了。

网友A:
个人觉得第二种用好了更直观一些

网友B:
那就用第二种吧

网友C:
现在流行第二种

楼主:
桌面开发第二种,MCU的话,第一种比较高效。

网友D:
第二种方式的问题在于硬件寄存器的操作不一定是完全规矩的,特别是碰到需要按位做操作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第二种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