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CPU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啊

楼主(2014-08-23):
比如说FIFO默认的1/2满,接收中断触发,此时触发的中断是不是说接收的数据还没有全部接收完毕,只是收了4位,这样程序还要一直等待数据接收完毕。如果是这样的话,接收中断就占用了大量的程序时间,CPU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啊。

楼主:
要是我理解错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A:
FIFO是为了节省CPU时间的,设置为1/2满,此时,在收到4个以上字节(不是位)时会产生中断,此时需要您把数据及时取走,因为FIFO只有8个字节,超过8个字节不取走,就会丢失数据。

网友A:
另外,还有超时中断,比如只收到1个字节,在一定时间内未有新字节过来,也会产生中断,这样可以及时提取数据。

网友B:
另外也可以设置DMA自动存储数据,就完全可以解放CPU了。

楼主:
哦了,我再瞅瞅固件手册怎么写的。

网友C:
楼主理解有误,UART发送数据以Byte为单位的。

网友C:
FIFO是为了节约CPU资源设计的,所谓1/2设置的是收到一定数据后,提醒内核的时机。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结贴了,大家周末愉快哈

网友D:
这个跟着楼上几位学习的了啊。。

网友E:
表示不是很懂,希望可以向楼主讨教!!

网友F:
不知道你的这款CPU的效率要多高才是不低呢。。

网友G:
触发中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