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空输入IO可以上拉到5V吗?

楼主(2014-08-23):
请教
输出端IC高电平为5V,STM32的IO为输入端并设置为浮空输入,输入端IO可以容忍5V
如果输入端外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上拉到5V,可以这样吗?

还有,因为需要上拉到5V,考虑到开漏输出是双向性的,如果将IO设置为开漏输出然后设置为高电平作为输入端用可以吗?

网友A:
STM32的IO为输入端并设置为浮空输入,输入端IO可以容忍5V, 接一个上拉电阻上拉到5V,当然可以
如果不是容忍5V 的端口, 其实也是可以上拉到5V, 只不过内部的钳位二极管限制了电压到不了5V, 限制上拉电流就可以了.

因为需要上拉到5V,考虑到开漏输出是双向性的,如果将IO设置为开漏输出然后设置为高电平作为输入端用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过要注意一点, 虽然可以接受 5V 信号, 但是高低电平的转换阀值还是 3V 系统的等级, 在连接的时候最后也要评估或者验证一下.

楼主:
太感谢了,我现在有信心多了,工作可以继续下去了,
之前两种方法我都试过的,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是不知道哪种更好
再次感谢版主的耐心提示,祝你事业一帆风顺,心想事成
匿名
你可以设置成 开漏输出  ,经过上就可以输出5V,STM32有写管脚可以容忍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