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请教Freescale CodeWarrior 下定义绝对地址变量

楼主(2014-08-23):
请教Freescale CodeWarrior 下定义绝对地址变量

unsignde short DATA1 at 0x100  //定义DATA1的地址为 0X100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此贴内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6839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此贴内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683990-1-1.html

楼上连接里没有答案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看看我写的常量指定到绝对地址的方法试试:https://bbs.21ic.com/icview-774064-1-1.html
虽然这个是针对kinetis的,但是同样是CW的编译器,操作应该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看看我写的常量指定到绝对地址的方法试试:https://bbs.21ic.com/icview-774064-1-1.html
...

谢谢 你的 这种方法我知道
但是我是要随机 定义 零散 的 绝对变量   是变量哦 不是常量
用你这种  方法 很麻烦  要在 CMD  文件中定义 很多零碎的段。

楼主:
在C51中是可以这样定义的

unsignde short DATA1 at 0x100  //定义DATA1的地址为 0X109
unsignde short DATA2 at 0x110  //定义DATA1的地址为 0X101
unsignde short DATA3 at 0x200  //定义DATA1的地址为 0X102
unsignde short DATA4 at 0x300  //定义DATA1的地址为 0X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