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上电时好时坏

楼主(2014-08-23):
在做NRF24l01实验时,为何重新上电,时好时坏

网友A:
那一定是有问题啦。

网友B:
那要去找开发板的制造商。

网友C:
可以找卖家问问

网友D:
可能跟POWER ON RESET有关

楼主:
好悲催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跟POWER ON RESET有关

POWER ON RESET?,复位影响?也有人说是电磁干扰,大神是怎么看

网友E:
复位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
只是NRF模块时好时坏,还是其它的模块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能跟POWER ON RESET有关

you daoli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WER ON RESET?,复位影响?也有人说是电磁干扰,大神是怎么看

上电时,电源电压的上升速度可能影响复位。    重复上电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可能影响复位。

网友H:
上电之后按复位键看是不不是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NRF模块时好时坏,还是其它的模块也一样?

好像就是NRF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电之后按复位键看是不不是没问题了。

还是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有问题

电源应该是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应该是稳的吧

USB接电脑,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USB接电脑,应该没问题

换个环境,用其他电源供电。可能你实验室那地方各种其他信号掺杂在一起干扰了。吧他带回寝室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环境,用其他电源供电。可能你实验室那地方各种其他信号掺杂在一起干扰了。吧他带回寝室去试试 ...

好的,我也觉得,多谢版主,我是学生居然被版主发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觉得,多谢版主,我是学生居然被版主发现。

不是学生难道就没有宿舍了吗。:)

楼主:
好吧,我还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