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P 的工具有哪些?

楼主(2014-08-23):
如题,谢谢.

网友A:
笙泉的ICP编程工具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ISP_ICP_Programmer,要求专用硬件配合,ICP硬件只能做ICP,可以对芯片做全片擦写,但不能用于调试。而ICE或者说是OCD工具可以调试,也可以当ICP工具用,但两个软件有区别,这个需要ICPProgrammer。这个仅就我所用工具而言,仅供参考。

匿名  2014-8-23 21:04
玩游戏时候卡的数

匿名  2014-8-24 09:16
很多从事idc 同行工作的都知道国内站点域名都需要备案通过才可以使用,但对于idc公司接入庞大的域名备案,手动逐个去查每个域名备案状态已成为不现实,本工具输个人开发,完全不需要每一个去工信部查询所以对于同行是个福音,且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