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为什么接电容 接地了电流怎么流

楼主(2014-08-23):
整流桥整流后就是直流电路了,这时候接电容有什么意思。
电路下面都接地了,那么电流是从零线回去还是从地线回去。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的。课本上有讲的。
另外,直流电没有零线的说法

网友B:
电容是滤波。电路下面的地是参考地,不是火线地线的地

电流是从火线进来,零线回去。

网友C:
楼主电路与交流市电没有直接电气回路,不存在什么“零线”的概念,图中的“接地”指电路的基准参考点,不一定是接大地的。

网友B:
整流桥前有“火线”“零线”。
匿名
画图?????

网友D:
楼主是电工,而非电子工

网友E:
你输入的是交流24V,哪里画了地线和0线啊;
电容,输入/输出滤波,电上面的地留回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的。课本上有讲的。
另外,直流电没有零线的说法

直流电电容不是断开吗?滤什么波? 电流从上面流过来后如果下面接个地,是从地流走还是从回路流。

网友F:
"整流桥整流后就是直流电路了"-----这里说的直流是仅仅指电流方向不变而已,幅度仍然是变化的,是含有交流成分的直流,其中的交流成分可通过电容滤掉。电流从整流桥回路流回。

网友G:
整流桥出来的是有脉动的直流,加电容可以让这个直流电平滑一些,顺便可以滤除不必要的高频杂波

网友H:
多看点书吧

网友I:
[em:11:][em:11:]

网友J:
蒸馏出来的波形并不是直线的。会有很大的纹波欺负。加电容为了是纹波的弯曲程度更加平坦、楼主好好看看模电书。后面的电流是从整流的正端通过负载流向负端的

网友K:
对这个问题相当无语

网友L:
偶记得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路前一两节课讲的东东啊,相当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整流后就是直流电路了"-----这里说的直流是仅仅指电流方向不变而已,幅度仍然是变化的,是含有交流 ...

电流从上面流过来后如果下面接个地,是从地流走还是从回路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蒸馏出来的波形并不是直线的。会有很大的纹波欺负。加电容为了是纹波的弯曲程度更加平坦、楼主好好看看模电 ...

电流从上面流过来后如果下面接个地,是从地流走还是从回路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流从上面流过来后如果下面接个地,是从地流走还是从回路流。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不通过负载直接接地吗?这是短路了难道你的意思是想要描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不通过负载直接接地吗?这是短路了难道你的意思是想要描述这个? ...

我的意思是已经通过了负载,但是后面回去的线路接地了,这时候电流是直接从负载流向地还是沿着回路流走。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已经通过了负载,但是后面回去的线路接地了,这时候电流是直接从负载流向地还是沿着回路流走。 ...

你的回路值得是那条路?电流整流后经过负载到地,这样走的

网友M:
楼主对各位大侠的回复是相当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已经通过了负载,但是后面回去的线路接地了,这时候电流是直接从负载流向地还是沿着回路流走。 ...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强调电容滤波的问题,其实楼主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电流的回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的回路值得是那条路?电流整流后经过负载到地,这样走的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比如说电流从上面那条线路过来,经过1,经过D1,2,经过后面的各种负载,再经过4,经过4右下的二极管,经过3,再从下面的线路回去
             第二,电流从上面的那条线过来,经过1,经过D1,2,经过后面的各种负载,直接到GND
这两种情况哪个正确?

网友O:
电路中要想有电流,必须有闭合回路才行。电流是从接口的4脚经过整流桥、三端稳压器、开关、负载、整流桥回到接口的1脚,形成电流的闭合回路。C1、C2电容的作用是滤波,没有这两个电容,你画一下整流桥后的波形,是50Hz的下半周折上去,形成100Hz的波动波形,这时三端稳压器是无**常工作的。经过电容滤波后,形成有一定纹波的直流,这时再经过稳压器才能形成稳定的直流电压。C1为电解电容,起主要作用,C2为高频电容,改善滤波的高频特性,电解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电路中要想有电流,必须有闭合回路才行。电流是从接口的4脚经过整流桥、三端稳压器、开关、负载、整流桥回 ...

我觉得你说的回路不合理、、、、、整流桥是这么个流向么?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都不可能从4开始啊,或者我理解有误,请指导

网友O:
我是说构成回路,如果你想按照电流正向描述的话,应该是正半周从4脚进入,经过整流桥右上角的二极管,经过稳压器、负责等,再经过整流桥左下二极管流回1脚;副半周从1脚流经整流桥右下二极管,再经过稳压器、负载,经整流桥左上二极管流回4脚。

网友N:
楼主麻烦告知J1是什么东西,对于楼上大哥说的从4脚开始的电流我是醉了

网友P:
百度一下,整流电路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比如说电流从上面那条线路过来,经过1,经过D1,2,经过后面的各种负载,再经过4,经 ...

正半个周期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流的。如果是负半个周期的话就整流桥那里起作用的是另外的二个二极管。差不多的原理。至于你说的第二种。到地了之后呢?不流回去怎么行

网友H:
电容滤波用的

网友Q:
同意21楼,理解楼主哪里糊涂了。
直流的地一般来说就是个net label,是浮地。
浮地是地的一种,也是信号的参考地,这个地和大地不直接相连,是隔离的。
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的地不接到大地,有这两种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称后者为浮地,如果板子里只有一种地,就不需要称为浮地。

电流从负载流过后,沿着回路流回地。你可以想想干电池接个灯泡。电池的正负极就是你这个电压转换芯片的OUT和GND。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正半个周期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流的。如果是负半个周期的话就整流桥那里起作用的是另外的二个二极管。差不 ...

明白了,就是第一种了,这个楼主也该瞑目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