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518 LCD1602关电再上电第二排不显示

楼主(2014-08-23):
这个仿真的时候PIC1518与LCD1602联合调试正常
烧写好后也正常跑
但是单片机断电后在上电 只显示第1排,第二排显示不了
不知为何?有大神解答否?
仿真包:MAPLAB8.70 PICC9.80 PROTEUS7.10

网友A:
楼主天天能遇到奇葩问题,真乃人才也

网友B:
复位一下,能正常现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一下,能正常现实吗?

恩 这个试过了不能

接烧写器PICkit3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天能遇到奇葩问题,真乃人才也

这个比不了兄台,业余水平,有兴趣玩玩折腾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试过了不能

接烧写器PICkit3可以~~

:(这问题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真奇怪

对的,挺奇怪的问题。
断电后不显示,再把烧写器接上去又可以显示了
难道烧写口复用引发的问题
再把烧写口和烧写器部分规格书好好看看,找找其他办法

网友C:
时序问题,适当加大延时,另外,上电时最好把所有的RAM初始化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挺奇怪的问题。
断电后不显示,再把烧写器接上去又可以显示了
难道烧写口复用引发的问题

加油,可能与这部分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序问题,适当加大延时,另外,上电时最好把所有的RAM初始化一遍。

把LCD指令之间每行的时间都延长到5mS 还是一样的故障

最近忙着搬家 烦心事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