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c-dc 整流芯片型号

楼主(2014-08-23):
图为网上的大功率DC-DC降压模块,大神们知道这个整流芯片用的是哪个芯片吗?要是有原理图就更好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外接双NMOS的同步整流BUCK芯片.TI,MAXIM,LTC大把的

网友B:
如果能够根据你自己的要求, 再帮你设计一个电路, 并给出原理图和 BOM 表, 那就更好了, 如果再给出多个方案, 供你对比选择, 岂不是天方夜谭?
不过这还真有这样的好事,
http://www.ti.com/webench  输入你的要求, 全部帮你搞定

网友C:
可能是同步整流,那么它们应该是MOS管。

网友D:
用软件。。每个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软件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