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对接入设备端口的检查(已解决)

楼主:
各位大师好:

   控制器外接有电源、传感器(多个)、继电器(多个)、通信接口。这些接口通过导线汇集一起在插入控制器接口。线有些多,有时会出现相互间短路或线序不对,导致烧东西。

   想,能不能做一个检查设备,接入控制器前能对待接入端口特性进行检查,通过后在接入。

   这个检查方式怎么去实现呢?或者有什么方法?

   希望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2014-08-25):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意思是额外做一个接口检测设备,检测控制接口电路特性是否优良,然后再接入到控制器吗?

网友B:
电源可以测电压、其他的就不清楚了要看你具体信号特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意思是额外做一个接口检测设备,检测控制接口电路特性是否优良,然后再接入到控制器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做一个接口检测设备,检测待接入的接口电气特性是否符合。再接入控制器,防止烧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可以测电压、其他的就不清楚了要看你具体信号特性啊。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是的,下图是我做的检测接入端为继电器的。大家看看功能能否实现?

1、

图片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做一个接口检测设备,检测待接入的接口电气特性是否符合。再接入控制器,防止烧控 ...

你下面贴出的原理图就是根据输入电压与指定值比较得出比较值,关键是看你对得到值进行怎么样来避免不正常电压烧坏控制器,还有你对其他通信电气的检查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面贴出的原理图就是根据输入电压与指定值比较得出比较值,关键是看你对得到值进行怎么样来避免不正常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主要是防止线束接错,串入高压。
控制器上不好做保护,成本太大。所以想在接入控制器前,有个设备对接口进行电气特性检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主要是防止线束接错,串入高压。

哦,你现在完成都哪一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现在完成都哪一步啊?

您好。
检测方案基本定下了,现在在选MCU。
MC9S12XEP100 的硬件资源有哪些呢?112pin 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检测方案基本定下了,现在在选MCU。
MC9S12XEP100 的硬件资源有哪些呢?112pin 的 ...

楼主你好。
关于MC9S12XEP100的硬件资源,请查看它的用户手册: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ref_manual/S12XCPUV2.pdf?fasp=1&WT_TYPE=Reference%20Manual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fileExt=.pdf
以及datasheet: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data_sheet/MC9S12XEP100RMV1.pdf?fasp=1&WT_TYPE=Data%20Sheet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fileEx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关于MC9S12XEP100的硬件资源,请查看它的用户手册: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有关于MC9S12XEP100 快速入门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有关于MC9S12XEP100 快速入门的参考资料吗?

不客气,关于你这款芯片的资料都在这里: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S12XE&fpsp=1&tab=Documentation_Tab
你可以看看用户指南里面,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看用户手册的,那里讲的最全,你需要哪个模块就看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