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均电感电流和负载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4-08-24):
在BUCK电路中,平均电感电流和负载电流是相同的,改变负载电流可以改变电感平均电流,但不能改变电感的电流增加量,假如一个BUCK电路,输出5A电流,现在负载电流突然降至2A,此时占空比应该是几乎不变或者是轻微变化一点点的,既然占空比不变,那电感电压和导通时间也不会变化,伏秒数自然也是不变的,由此推断,电感的电流增加量此时不会变化,但此时电感平均电流却随之降到了2A,请问它是如何降的呢?这一点实在是想不通啊,难道电感的电流增加量和它的平均电流没有关系吗?那它是通过什么来调节电感平均电流的?

网友A:
“一个BUCK电路,输出5A电流,现在负载电流突然降至2A,此时占空比应该是几乎不变或者是轻微变化一点点的”

凭什么说“占空比应该是几乎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BUCK电路,输出5A电流,现在负载电流突然降至2A,此时占空比应该是几乎不变或者是轻微变化一点点的” ...

因为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变,占空比就不会变化啊,比如说输入10V,输出5V,占空比就大约是0.5,输入15V,输出5V,占空比就大约等于0.33,只有改变输入或输出电压,才能改变占空比,改变负载电流而不改变输出电压,占空比也不会改变,我是这样理解的,请问这样理解不对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变,占空比就不会变化啊,比如说输入10V,输出5V,占空比就大约是0.5,输入15V,输 ...

输出电压不可能不变。负载电流从5A突然变化到2A,原因只可能是负载电阻增大,此时输出电压必定升高。
不过,输出电压并非立即升高到若干倍,因为输出端还有一支大电容。电感电流与负载电流之差(3A)流入电容,使电容两端电压(也就是输出电压)逐渐升高。
输出电压的变化显然会影响PWM占空比,使占空比减少。占空比减少自然使电感充电(电流增加)和放电(电流减少)时间之比发生变化(也就是伏秒数发生变化,此例中是减少),电感中电流逐渐减少。
输出电压恢复到正常值,可能是升高后达到一个最大变化,然后慢慢降低回复到原值,也可能是升高后又降低到小于原值,然后又升高到超过原值,再降低到小于原值……输出电压呈衰减振荡过程。具体是哪种情况,与开关电源工作状态、滤波元件参数、反馈电路参数等等均有关。这些参数选择不正确,甚至可能产生输出电压的持续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不可能不变。负载电流从5A突然变化到2A,原因只可能是负载电阻增大,此时输出电压必定升高。
不 ...

主帖忘记说了,负载电流变化,占空比不变,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此电路是在闭环状态下工作于CCM模式的,因为是闭环,所以改变负载电流,输出电压也不会改变,占空比也不会改变,伏秒数也不会改变,而电感的平均电流却随着负载电流变化了,请问此时的电感平均电流是通过什么变化的?难道电感平均电流跟伏秒数没有关系吗?现在假设闭环CCM稳态,请重新查看主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帖忘记说了,负载电流变化,占空比不变,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此电路是在闭环状态下工作于CCM模式的, ...

看来,我的回复,你没有看,至少是没有仔细看。
所以不再回复。首帖我也不会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回复,你没有看,至少是没有仔细看。
所以不再回复。首帖我也不会再看。 ...

难道你会认为,闭环CCM下,改变负载电流,会改变占空比??这绝不可能啊,这是闭环稳压,改变负载电流,输出电压肯定不会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回复,你没有看,至少是没有仔细看。
所以不再回复。首帖我也不会再看。 ...

你的回复我看了好几遍,但仍然认为你的观点不对啊,负载电流从5A降到2A,输出电容电压可能会有一瞬间的升高,但很快就会恢复到设定值了啊,即便是有一点点的震荡,对占空比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啊,CCM闭环稳态下,输出电流变化,占空比不变或是轻微变化一点点,我仍然**这个观点

网友B:
BUCK电路是恒压的吧,输出的电流变小,输入的电流也会变小啊,和占空比没有关系啊,应该把这个问题转为恒流源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电路是恒压的吧,输出的电流变小,输入的电流也会变小啊,和占空比没有关系啊,应该把这个问题转为恒流 ...

和占空比是没关系,闭环CCM,只要输入输出电压不变,占空比就不会变,但是maychang大侠说占空比会变啊,除非是DCM或者是开环状态,负载电流变化占空比才会改变,如果再忽略二极管压降等参数,CCM占空比肯定不会改变,所以我**我的看法,发这个帖子,我主要是想知道负载变化时,平均电感电流是怎么样跟着变的

网友C:
既然占空比不变,那电感电压和导通时间也不会变化,伏秒数自然也是不变的这句话是错的
注意占空比与时间的关系

网友C:
如果由5A变2A,CCM还有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占空比不变,那电感电压和导通时间也不会变化,伏秒数自然也是不变的这句话是错的
注意占空比与时间的 ...

因为我这输入输出电压都已固定,且是闭环稳态CCM,所以占空比不变,导通时间就不会变化,导通时间不变,那电感电压乘以导通时间就不变,伏秒数自然不会变化,请问这有什么问题?请明确指出,因为我是这几天才开始看书学习的,所以有些地方难免想不通,请见谅。关于前面那几个回帖,以maychang老师的功力,自然是不会说错,只是我暂时未能领会,麻烦你帮忙表达一下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由5A变2A,CCM还有可能吗?

那你的意思也是负载5A变为2A占空比会变??CCM当然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还敢肯定占空比不会变化,其实会变一点点,因为不同的电流,器件的导通压降会稍有变化,所以占空比也会稍微变化一点点,但这个变化是微乎其微的,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请详细表达,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也是负载5A变为2A占空比会变??CCM当然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还敢肯定占空比不会变化,其实会变 ...

1如果CCM,电感能复位吗?
2如果不能,能量到哪里了?
3如果频率不变,我觉得电路会由CCM经过BCM变成D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忽略了輸出電容的作用,負載變輕了則該電容的放電時間常數變大了,自然會使占空比變小,此時電感量取 ...

前面说了,在负载变轻的一瞬间,输出电压可能会有一瞬间的升高,但因为电源是431和光耦闭环稳压,所以输出电压很快会恢复到设定值,就算此时占空比会变一下,也会很快就随着输出电压的恢复而恢复到正常值,这就等于是占空比不变,因为变的这一点点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就等于没变,难道你也认为负载电流变化,占空比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CCM,电感能复位吗?
2如果不能,能量到哪里了?
3如果频率不变,我觉得电路会由CCM经过BCM变成DCM ...

CCM当然能够实现伏秒平衡,但根据你的回复,你已经断定伏秒不平衡了,那你说说怎么不平衡了?负载电流变化,只会引起电感平均电流的变化,是怎么导致伏秒不平衡的?
打错一个字,编辑一下

网友C:
最后复一次
可以工作于CCM,但频率要提高
如果频率不变,肯定不是C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复一次
可以工作于CCM,但频率要提高
如果频率不变,肯定不是CCM

频率不变,肯定还是CCM,这么大的电流,不足以让它进入DCM模式,只有轻载才能进入DCM

网友E:
是可以工作于CCM,关键看你电感量设计的BCM点在哪里。
闭环控制稳定输出,正是不断调整D的结果。CCM模式关于D的公式,真是基于输出电容足够大,ESR足够小,以及半导体器件等压降可忽略的假设,用付秒平衡推出的。实际工作输出电容不会无限大,ESR不会无限小,负载电流骤降,输出电压必然过冲,电感电流有滞后性,不可能立马调整过来的。LZ仔细理解老爷子的回帖。
OK,假设由5A降到2A,变换器仍工作于CCM模式而且已调整过来工作于稳态,并且电感电流增量不变,那平均电流怎么降到2A的?CCM电感电流有直流分量,即便交流分量不变,直流分量减小,平均值也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工作于CCM,关键看你电感量设计的BCM点在哪里。
闭环控制稳定输出,正是不断调整D的结果。CCM模式关 ...

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每天晚上十二点之后会专程到论坛回帖,我果然在这里等到你了,经过这一番争论,这个问题我已经想通了,以后再有想不通的地方再来请教

楼主:
睡前最后一句话,唯有争论,才能让人认真思考,才会让人理解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