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调试了快20天了,还没出结果,要不要继续下去

楼主(2014-08-24):
我是个新手,想练练手,于是我想写一个AD+NRF24l01+touch+ucosii,可能大伙都笑了,请原谅我只是个新手,一开始我开始写NRF24l01的驱动,废了好几天才成功,不知道改了多少次(我是一块板子接两块无线,自发自收)已备份,再然后。我将以前的写好的程序将AD和lcd+NRF24l01移植到一起,也废了几番功夫,还是成功了,于是我开始移植ucos+touch。不知怎么失败了,总是发送失败,弄了好几天还是这样,于是我在重新移植下程序,结果还是这样,于是我怀疑是不是无线接收程序有问题,那以前的程序试下有用,感觉还是有希望,于是继续下重新再移植,再过几天,有点事去做PPT,耽误了,会来在烧程序,结果全部失败了,就连以前好好的无线程序都没用了,上电后每次的结果居然会不一样,不知道什么错误,我根本没有去改程序,真是想不通,我都无语了,绝望到说不上,就是很无奈很无语,就不知道要不要继续改下去

网友A:
好好努力,会成功的;

网友B:
推倒重来
根据现在的理解再构思一次,重新码一遍代码,会收获很多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UCOS那边的问题,比如:任务堆栈爆了。

网友D:
建议先放放,先整理下思路。
没有思路,再用20天也调试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放放,先整理下思路。
没有思路,再用20天也调试不出来

我也觉得应该先放放,实在是很无语,弄得心情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UCOS那边的问题,比如:任务堆栈爆了。

任务栈堆我设置为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倒重来
根据现在的理解再构思一次,重新码一遍代码,会收获很多

已经不止一次了,要不然也不会花近20天的时间,反复反复就是不知道哪错了,现在都很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努力,会成功的;

谢谢,虽然现在很失落,但我还是相信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努力,会成功的;

谢谢,虽然我现在有点失落,但是我还是相信希望

网友E:
20天算啥,我一个功能搞了3年才调通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任务栈堆我设置为128

UC这玩意很不好确定堆栈大小,多了浪费,少了则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的做法是调试模式下,初始化堆栈时在栈底用几个字节作为栈底标记,并在每次任务切换前查看一下需要监视的任务堆栈。如果爆了,就不调度,并报错了。这样我就可以在前期很快排除堆栈的问题。
当然,对于一个并发任务而言,还要考虑也该资源互斥的问题。如果一个互斥资源没有很好地保护时,那么出现两个任务“同时”访问也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觉得思路没问题果断玩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天算啥,我一个功能搞了3年才调通完成

大神,不一样,我是新手,准大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不一样,我是新手,准大二

你太流弊了,我大二还是穿着开裆裤

网友H:
手里没测试工具,就是这个结果。。。。
整合不是一件容易事。
1+1 不等于2倍时间,可能是6也可能是10

网友I:
LZ目标定得太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UC这玩意很不好确定堆栈大小,多了浪费,少了则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的做法是调试模式下,初始化 ...

讲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这玩意很不好确定堆栈大小,多了浪费,少了则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的做法是调试模式下,初始化 ...

真好,嘿嘿,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目标定得太高了。

玄德,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太流弊了,我大二还是穿着开裆裤

你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思路没问题果断玩下去。

有点不想继续下去,不敢接受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里没测试工具,就是这个结果。。。。
整合不是一件容易事。
1+1 不等于2倍时间,可能是6也可能是10 ...

版主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有什么好意见?

1.版本管理。瞬间获得好的版本测试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2.代码一步一步的整合。整合出问题后退一步继续整合。
3.测试测量设备。确认哪里出了问题

4.初学者的程序。根本没有稳定可言。通了,也仅仅是实验室版本。不能用。
5.无线出问题,原因太多了,初学者应该先把其他搞定再去上无线

网友K:
既然玩这么高级,,汇编的功底,必不可少. 希望楼主能沉下心来,看看汇编..
其实也没那么难的,思路对了就行.
曾经现炒现卖的搞msp430等这样的新cpu,很快移植了freertos,以及所有硬件接口驱动.好像一周内搞定,当然当时有个官方高手做技术支持,也是必然条件了.
类似字节对齐之类的bug,也不算bug,只是有些时候文档看不仔细罢了.,看汇编能很快定位错误.否则..呵呵.

网友L:
版主建议——《程序调试黑宝书》,另外建议楼主,这个应用如果不是诚心练手,完全不用上UC

网友M:
可以考虑传点核心部分上来大家帮你探讨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版本管理。瞬间获得好的版本测试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2.代码一步一步的整合。整合出问题后退一步继续整合 ...

多谢我们万能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玩这么高级,,汇编的功底,必不可少. 希望楼主能沉下心来,看看汇编..
其实也没那么难的,思路对了就行.
曾 ...

汇编还没学:(,不过应该会去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版主建议——《程序调试黑宝书》,另外建议楼主,这个应用如果不是诚心练手,完全不用上UC ...

版主果然强悍,《程序调试黑宝书》真心很好,不过话说其实我就是练练手结果花了这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考虑传点核心部分上来大家帮你探讨一方

不知道那部分算核心诶,不过好还是要好好谢谢大家,这么热情,让我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网友N:
**必有奇迹!!!!

网友O:
程序调试是比较费时间的,好好努力!!!

网友P:
20天你没发现你一直在重复的移植?没任何的思路,只是重复性的做一件事,这不是时间问题,是你懒,没动脑子去想为什么

网友Q:
不确定堆栈可以过给一点有资源的话,你先不要联调,先弄发射的,看看数据有没有被写到发送寄存器,如果有中断的话注意中断的优先级和先后。
每次上电结果不一样如果是无线的数据那就是接收或发送不正确。你接收和发送一起调不好排除问题,一个一个来

网友R:
**就是胜利

网友S:
.好好努力,会成功的;

网友T:
上来就调那么高难程序,我看不中啊

网友U:
新手  一上来就这么高端  佩服 佩服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你太流弊了,我大二还是穿着开裆裤

网友W(2014-09-30):
滴水穿石

网友X:
你的任务挺复杂的,就算是移植,20天也不多。
出现问题要分析,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有怀疑点就测试一下,排除其他部分的干扰。
调程序其实是个苦逼的过程,但是一旦找到问题了,你才真的学到东西了。尤其是找问题的方法,学到这个最重要。
所以有时间的话,一定要**下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