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帮忙解读datasheet中这段英文的意思

楼主(2014-08-24):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又没有多复杂,搭起来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电源技术要多实践

楼主:
晕,这个道理我懂,第1个回复的就把楼给带歪了。。。,请帮忙先回答问题吧,谢谢!

网友C:
按照字面理解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字面理解应该是。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主要是那最后一句的“can be”让我有点拿不准,如果是“should be”,那么意思就很通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主要是那最后一句的“can be”让我有点拿不准,如果是“should be”,那么意思就很通 ...

"Can be"就是“可以用来”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 be"就是“可以用来”的意思啊。

对啊,翻译过来就是“否则,xxxx可以用来xxxxx”,读完之后我无法完全确定前面的那些措施是否需要采用,如果是“否则,xxxx应该用来xxxx”,读完之后,我就知道,只需要否则后面里措施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翻译过来就是“否则,xxxx可以用来xxxxx”,读完之后我无法完全确定前面的那些措施是否需要采用, ...

"or else"的意思是另外”一种方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 else"的意思是另外”一种方法是“

那不是else的含义吗?
or else这个短语也有这个意思?我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啊

网友D:
哪个单词不懂查哪个单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单词不懂查哪个单词。

单词都认识。。。
主要是最后一句,阅读理解能力不够用啊,最讨厌这种里面各种连接词的长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