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哪儿有c28x simulator

楼主(2014-08-24):
找了很多时候,都没有找到,请问达人,哪儿有c28x的simulator?

网友A:
CCS5.2 simulator下找不到C28X吗
具体没试过   建议尽量不要使用simulator    有条件就搞套硬件吧

CCS中文使用大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5.2 simulator下找不到C28X吗
具体没试过   建议尽量不要使用simulator    有条件就搞套硬件吧

找到了,谢谢。

网友B:
拿走了 急需啊

网友C:
在实际项目开发中,如果从事简单功能性测试,使用模拟器可以满足需求。而如果测试较为复杂的应用特征,真实设备测试还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