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类产品升级使用STM32好还是使用ARM11好

楼主(2014-08-24):
现在用的是STM32F103的片子,做了一个带有7寸液晶显示屏的产品,软件上移植了UCOS-II与UCGUI;产品试用期间STM32的这款片子性能表现并不理想,显示画面有较大迟滞,处理速度较慢;公司现在想提高产品性能,请教各位,考虑主控芯片的资源及性能方面,是继续在STM32系列中寻找合适的芯片还是转向ARM11系列比较好,大家有什么好的其他建议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两个应用领域不同的吧?STM32是MCU,很多时候可以没有操作系统;ARM11是MPU,可能是需要操作系统才好用的。

网友B:
STM32F103没有单独的LCD液晶屏控制器接口,使用普通的IO口外接7寸液晶显示屏,数据传输率比较低,所以液晶屏的显示画面刷新帧率有限,估计每秒不会超过10帧
ARM11是一个过渡性的ARM内核,目前基本上ARM11内核处于即将停产的状态。如果升级,建议使用CORTEX-A8内核的芯片

鉴于成本上的考虑,可以选择STM32F439、或者LPC1788,如果对成本不太敏感,可以选择AM3359、S5PV210、

网友C:
可以选择stm32f4带屏幕驱动的.....这个估计可以胜任...........

网友D:
要就屏幕的话,32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E:
起码要选个带LCD接口的嘛

网友F:
果断Cortex-A9,直接上44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没有单独的LCD液晶屏控制器接口,使用普通的IO口外接7寸液晶显示屏,数据传输率比较低,所以液晶 ...

谢谢,我们现在使用周立功的液晶驱动芯片来驱动屏,用STM32来控制,屏显刷新速率慢,所以考虑换个片子,但不知道换什么片子好

网友G:
做彩屏的话 果断A8系列的。即使是ARM11刷新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