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作为 USB Device 时如何检测 USB 插入和拔出

楼主:
应用中需要当插入USB时显示提示信息,由用户选择是否进入USB连接模式,如果用户选择进入USB连接模式,则暂停当前应用并运行USB应用程式。
当USB拔出时停止USB应用程式并继续运行用户应用程式。
问:STM32 作为 USB Device 时如何检测 USB 插入和拔出?

网友A(2014-08-26):
连接usb

断开usb

网友A:
usb没有连接电脑并进行通讯的时候  负载率很小的,没必要 为了 这个专门 判断 而开关usb模块吧

网友B:
vbus sensing是个方式,不过vbus是需要连接的,软件方面看来,连接上时软件会进一个reset的中断,
断开比较麻烦,断开会进一次suspend中断,不过不能判断究竟是host的suspend造成还是连接线断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