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6713示例 cregister不允许

楼主(2014-08-24):
(无正文)

网友A:
CSL库的使用问题吧
你在build option中预编译里面有没有制定使用的型号啊
或者库有没有添加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L库的使用问题吧
你在build option中预编译里面有没有制定使用的型号啊
或者库有没有添加对? ...

我制定咯型号的呀,预定义里面CHIP_6713,然后include了那个库文件。 ,,,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制定咯型号的呀,预定义里面CHIP_6713,然后include了那个库文件。 ,,,求指导 ...

C2000的相关问题解决方法  请你参考

今天更新了driver,从CLA例程里发现,其实,在头文件”DSP28x_Project.h“里,把头文件“DSP2803x_Cla_typedefs.h“前置到”DSP2803x_Device.h“之前,即可简易地解决该问题。

因为在头文件“DSP2803x_Cla_typedefs.h“里有这样的定义

#ifndef __TMS320C28XX__
#define __cregister
#endif

这里定义了关键字"__cregister",这样的话,后面的头文件”DSP2803x_Device.h“中的寄存器定义语句

extern __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R;
extern __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ER;

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B: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2000的相关问题解决方法  请你参考

今天更新了driver,从CLA例程里发现,其实,在头文件”DSP28x_Proje ...

有点道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00的相关问题解决方法  请你参考

今天更新了driver,从CLA例程里发现,其实,在头文件”DSP28x_Proje ...

可是大哥,在那个报错之前的代码里已经使用过cregister了。 然后我仔细读了报错提示,是说,不能识别寄存器名称FADCR, FAUCR, FMCR. 为什么这三个不能被cregister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L库的使用问题吧
你在build option中预编译里面有没有制定使用的型号啊
或者库有没有添加对? ...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库添加有问题。  是在build properties->include options->Add dir to #include search path 然后+入一整个include 文件夹。 这样有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库添加有问题。  是在build properties->include options->Add dir to #include search  ...

建议你还是直接包含到source文件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