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仅需一只管脚的极低功耗电压基准(分享)

楼主(2014-08-24):
这是《电子设计技术》里的一篇**,特分享一下。
先上电路图

楼主:
电源轨一般用于为微控制器的电压基准源供电。在功率关键的电池供电应用中,即使持续数10S的毫安级电流也是被禁止的。这种情况下,需要增加一个用于控制基准电压通断的管脚。通过与电压基准源并联一个0.1uF电容,并使用一个可从本设计实例在线版上下载的简单软件,只需要一个管脚就可以同时完成基准电压的供电与读取任务。
当如上图连接电压基准时,软件将microchip公司PIC芯片的VREF(基准电压)管脚配置成一个开关导通的输出端。经过约300us后,电容上的电压稳定在1.225V。

楼主:
ZXRE4041上电时存在着一个初始过冲。然后,该管脚被配置为一个ADC基准电压源的模拟输入。当ZXRE4041断电时,在下一个50us中,基准电压会快速掉落20mV。有了0.1uF电容,因为有泄漏,电压会在2ms时间上缓慢跌落60mV。虽然这个延迟是指数性的,但速率很低,从使用角度说,可以认为在这个短的时间窗口内它是线性的。

楼主:
另外还要考虑到,在转换期间,ADC会通过10K电阻消耗电流,造成压降。虽然Microchip公司并未在自己的文档中给出这个压降的特性,但通过对多款器件80mV压降的测试,得到了一个6.67uA的计算电流值。采用传统的内部4MHZ时钟,并将ADC振荡时钟频率除以16,用于最低工作电压的运行,一次变换要用45uS。这个动作略微消耗了电容电量,但这种消耗大约只有2mV或3mV。用初始瓦秒减去用掉的瓦秒,就得到了较低的值。从初始稳态的1.225V减去这些固定、可重复的损耗,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基准电压,即1.225VREF-0.02V关机压降-0.080IR降=1.145V。
(这个地方我感觉有错误,1.225-0.08=1.145)

楼主:
用75us做模数转换,存储数值,并在另外一个通道设置下一个转换,11次转换就可以得到低至22.5mV的最后一个基准电压,即:10*75us*(60mV/2000US)。与第一次转换的结果相比,误差只有1.9%。
如果你只需要为某种消费产品提供一个适当的电压,例如低电池电压警告,则可以用一支LED,而不必用ZXRE4041。只要将R1的值改为300欧,就能提供足以点亮LED的电流。虽然LED没有专用电压基准芯片的温度稳定性,但对应用来说这种变动时能过接受的。因为大多数消费产品的使用都在人类的舒适范围内。如果LED已是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电压基准的成本就只剩下软件了。采用这种技巧,现在可以用LED提供状态指示灯、光电探测器和电压基准功能,只需要用软件重新配置变动,就可以进入一种零功率状态。

网友A:
什么神奇的器件,居然这样接?

网友A:
LZ可否贴原文的图片?
转述不算。

楼主:
没法贴,那是纸版的

楼主:
要么明天我拍张照片。

网友A:
刚才看了芯片手册,严重怀疑一楼的用法。

楼主:
别弄错了,那不是我的用法,是杂志上的。

网友B:
想法不错
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C:
误差只有1.9%。

网友D:
ZXRE4041说白了就类似一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发的这个帖子也不是一点用没用,但实际上只能用在那些对电压基准精度要求极低的场合。

它的理论就是:先把IO口打开输出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会通过那个二极管给ZXRE4041和并联的电容提供电荷,等ZXRE4041和并联的电容两端的电压稳定后,再把IO口切换为参考电压输入脚,原作者认为这里电容比较大,对ZXRE4041的放电比较慢(ZXRE4041的内阻不详),只要电容上的电压没有瞬间掉落太多,那在可接受的时限内完成ADC转换即可。

但问题是:
1、对ZXRE4041和电容充电本身就需要不少电量。
2、电容对ZXRE4041的放电时间决定于ZXRE4041的内阻,ZXRE4041的内阻和环境温度还有一定关联,这中间不确定因素较多。
3、电容对ZXRE4041的放电残余电压作为参考电压,残余电压的多少取决于放电电阻和放电时间长度,但从IO口方向来看也存在着寄生电容,这个寄生电容上的电压等于IO口输出的电压,当IO口切换为输入时,这个寄生电容的放电通道是一个叠加电路,在这个寄生电容上的电荷没放到一定程度前,IO口出的电压和C1上的电压并不等同,所以放电时间长度不可能是瞬间切换IO口就可以作为参考电压的。
4、综合那些因素后,这个电路能保证的参考电压精度就很差了,意义不是太大。很多MCU内部都有内带的参考基准模块,还不如用那个了,用完了就关掉,那样功耗岂不是更低?

楼主:
版主就是版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误差只有1.9%。

不能这么讲,我查了一下,ZXRE4041本身就有三种精度:0.5%,1%,2%。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
1、那个并联的电容,其容值的误差也是很大的,容值不同,其充电时保持的电量就是不同的,当以固定时间长度和定电阻给这个电容放电时,根据RC放电曲线,这个容值的变化也会造成电容上残余电压数值的差异,这些都要带入到误差中去。
2、电容放电速度和环境温度也有一定关联,这些也都要带入到误差中去。

个人感觉(没实际推算和实测,只凭感觉),估计即使选择0.5%做设计,该电路的最大误差应该也是会超出1.9%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就是版主!

现在在BBS里面,版主=孙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在BBS里面,版主=孙子。

在现代家庭里,孙子的地位最高.

网友F:
   我就是来看看,靠不靠谱 估计还是要测试过才知道的。

网友G:
我只知道,带有DMA和连续AD转换的芯片,这些功能只能喂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