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和VHDL的问题

楼主(2014-08-24):
我想学习FPGA。至于学Verilog和VHDL语言,应该学哪一个呢?
貌似verilog用的多些,VHDL用的少。是不是?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两种语言没有本质的区别,用哪个都可以。以后根据自己的习惯而定

楼主:
我想知道哪个用的广泛一些?

网友B:
国内verilog应该多一点。
欧美VHDL和verilog差不多。
IC设计公司verilog用的多一点。

网友C:
欧VHDL多些,美VERILOG多些

网友D:
Verilog简单点,学会后,vhdl几个小时弄明白语法就会了

网友E:
我怎么觉得VERILOG更难学呢,VHDL语法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