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手第一次打样,求指点

楼主:
信号线  15mil
地线和电源 30mil(少数50mil)
覆铜隐藏了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1.对于电源线和地线,有些地方只能通过12mil时,是缩小线宽用12mil连接好还是弄1~2个过孔,保持30mil的线宽好?
2.两个焊盘之间被另一信号线隔着,是用过孔绕到另一面连接好,还是绕一个比较大的弯连接好?
3.怎样的算高速线?USB的两根信号线和晶振的应该算,那串口的TXD和RXD算不算呢?一般多少HZ的应该当高速线看(非音频领域)?
4.菜单栏工具栏的按钮能否锁定,老是不小心一拉就乱跑
5.本来有个下拉菜单是2D 3D切换的,不知是不见了还是变成(not saved),现在只能按2,3来切换显示模式了

百度了查不到,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2014-08-25):
好好调一下吧,感觉像是自动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调一下吧,感觉像是自动布线的。

新手,只注意了几点:
1.地、电源线宽大于信号线。
2.高速线优先处理,尽量短,用地屏蔽。
3.尽量少用过孔。
4.短线优先接。
5.晶振下面不走线
本来还想着尽量少在芯片下面走线,不过发现不这样貌似没地方放。
剩下的能连就连,就算这样密集的部分能连一起也是花了很多精力了。

除此之外能不能给点建议呢?我知道我的布线漏洞很多,没法一下子完美,只希望能一点一点的改善。

网友B:
同是新手 希望共同学习

楼主:
虽然已打样,但为了能画的更好,还是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C:
看你这走线感觉有点乱,是你手动布线的?

网友D:
感觉布局不是很合理

网友E:
走线就是十八弯

网友F:
U3右边那一排脚走线间距也忒小了点,而且板子面积够大尽量一面布件的...布局有点太乱了,加油